stm32f103c8t6串口引脚能否共用呢?

楼主:
我使用一款迪文科技串口屏,他的屏幕使用的是串口0  TTL   115200波特率,因要连接这个屏幕,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 只有PA9 PA10满足电平匹配和波特率一致,但是需要烧写程序,并且有一个usb接口连接另一个设备,那设计是不是只能这样子,原本是想通过USB接口可利用ch340g直接下载程序并且也可以串口通信,但是屏幕接了PA9 P10,是不是这个PA9 Pa10不能连接ch340g了,stm32f103c8t6只有PA9 PA10可以下载程序,原本是想借鉴一下别人的电路板,但是没有看明白他是如何烧录程序的,他左边接口连接屏幕,右边接口时连接usb,并且usb接口连接是PA2  PA3

网友: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一个芯片上有好多串口,你可以使用其它的串口的,而且115200所有串口都支持

网友:
迪文屏+你自己设计的stm32f103c8t6小板通信是吗?

你可以usb口+ch340 《==》PA9 PA10  cpu另外一个串口比如串口2《==》连接到迪文屏 波特率可以自己设置的。

如果你要共用串口可以用跳线,烧录的时候跳到ch340 不烧录的时候跳过去。

网友:
不能直接并上去使用,屏的引脚会有干扰。

想并联使用需要在电路上面做设计,但你现在硬件已成形,所以需要手动断开了

网友:
这个硬件上面没有连接着屏幕啊!在不连接屏幕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烧录。

网友:
不可以共用并联使用,话说STM32F103C8T6为什么不用SWD接口下载呢

网友:
弄一个模拟开关切换串口,可以在正常屏通信和ISP之间切换,我就这样玩的。

网友:
stm32f103c8t6不止一个UART吧,PA2和PA3是不是复用了其他的串口?

网友:
板子上的5个插孔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SWD口呢

串口是ISP下载,但是接屏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串口的电平

可以用使用SWD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