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DCDC 关闭EN后仍有400mA电流

楼主:
最近我们遇到的DCDC问题:
有一款Boost DCDC, 工作电压范围0.8-3.3V,驱动能力输出3.3V/300mA(最大驱动电流 Io=500mA@Vin=2.5V ),平时工作还好,但有一批货动态负载大(但未超出其最大驱动能力)的时候会导致DCDC异常,即使关闭EN,仍然会存在400mA级别的电流,而此时后级负载只有20uA电流,已锁定问题在DCDC上。

请老师帮忙解答或指导:哪些原因会导致DCDC出现这样的问题,设计上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

网友:
1,能否复现上述场景,此时用示波器测一下负载峰值电流,定量锁定必现的临界电流,与厂家FAE沟通对策,目前感觉你的峰值电流超过最大电流,引起误触发保护了。

2,若负载端大电流状态只在负载启动出现可以加一个限流缓启动措施。

3,可以找一个pin脚完全兼容其他品牌的IC测试一下,是不是ic设计的缺陷。

4,选择直流电阻小的功率电感,选择esr小的滤波电容,加大滤波电容的容量,提升瞬态负载驱动能力。

网友:
根据描述“平时工作还好”“动态负载大(但未超出其最大驱动能力)的时候会导致DCDC异常”

应该与动态负载是有关系的

动态负载大的情况,或者负载是否带来干扰信号,如楼上所说误触发等等其他原因

网友:
即使关闭EN,仍然会存在400mA级别的电流,,,

难道开始没关闭?

en脚无非是拉高和拉低,一般拉高工作,拉低进入低功耗

en脚的使用,这个要根据boost芯片手册,应该是有说明的,有的芯片en脚有使用要求,比如大于多少V时芯片才会工作,小于多少V会关闭

网友:
感谢各位老师,朋友的关注和回复,根据FAE的回复将电感改小(4.7UH-->2.2UH),可以解决当前问题.只是具体原因仍旧不清楚.

网友:
电感是用来存储能量的,改小后,存储能量少了,也容易全部放掉,这样失去EN信号后,就解决问题了。这只是我的猜想。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