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
最近在看XC7Z020的一些资料,下图是在开发板原理介绍中截取的

XC7Z020有两路IIC,电平转换后,过了个PCA9548,这个芯片结构如下,相当个通道选择器。
那么问题来了:
1.IIC总线上挂的设备数量限制为总的电容,上上面图上需要IIC通信的芯片可以挂在一路IIC上,为什么非要通道选择这个方式?
2.IIC总线多主机通信,设备一会挂上面一会不挂,是不是就影响其它设备主动发起通信,XC7Z020有时不在那一个总线上的情况,其它设备不会认为通信有问题?

网友:
这样设计感觉就不用考虑地址冲突,速率差,阻抗匹配等问题

网友A:
赞同楼上所言。

速率不同,地址不同。

我们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可能连接两块或多块相同的模块,通过PCA9548的通道选择,直接可以乱序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同楼上所言。 速率不同,地址不同。 我们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可能连接两块或多块相同的模块,通过PC ...

问题是IIC是多主机,你选择通道2时,怎么保证1或者其它通道的设备不找这个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IIC是多主机,你选择通道2时,怎么保证1或者其它通道的设备不找这个芯片呢?

多主机?IIC不是多从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主机?IIC不是多从机的吗。

我表达有误,这个IIC总线上大家都能发起数据传输,当一会主机,总线上同一时刻只有一个主机。都能发起数据传输我就当是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有误,这个IIC总线上大家都能发起数据传输,当一会主机,总线上同一时刻只有一个主机。都能发起数 ...

图中这个用法,就是固定一主多从模式,而且主机固定,也是比较常用方式,主从切换的话,通讯逻辑会比较混乱,很难搞

网友:
一个是通讯设别地址多了没法管道一个总线上,另外设备可以按速度、地址范围分类管理,另外外设总线关断有利于低功耗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有误,这个IIC总线上大家都能发起数据传输,当一会主机,总线上同一时刻只有一个主机。都能发起数 ...

那建议别用IIC了,用CA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