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8051运放单电源供电反相比例放大器,波形异常

楼主:
原理图里面的1/2vcc是用3.3v经两个1M电阻分压所得,平衡电阻实际只取了1k,上一级输入信号为加了偏置的1 khz正弦信号。两幅图中峰值较小的波形为电容后端信号,峰值较大的为sma端子所测得的信号,仿真做了没大毛病,请问这可能是哪方面问题呢?

网友A:
VCC=3.3V    AD8051的手册可是说5V供电的,

反向交流输入的隔直电容0.1uF,再1KHZ的频率下的阻抗约为1.5K,然后你反向端电阻配置是1K和5.1K,这个不太合理,建议这个电容换成10uF

输出SMA的信号出现交越失真,可能是电源供电过低,然后放大倍数太大了,

参考一下这个吧

另外建议原理图的画法参考这个文献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3.3V    AD8051的手册可是说5V供电的, 反向交流输入的隔直电容0.1uF,再1KHZ的频率下的 ...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