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电流问题

楼主:
用电电流问题

交流电,居民供电一栋楼假如是100 A最大负荷,100栋楼就是100000安培的电流,可能附近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电流是怎么保障的?我看变压器的线也没有达到能过100000安培的地步。难道是错峰使用达到的?就像大家每一个人都去银行提款,银行就倒闭了?错开就不会?是这个道理?

网友A:
具体不太清楚,只知道有设计规范的,多大电流对应多粗的线,变电箱的容量都是类似方法算过。盲猜不可能100栋楼一个变电箱,落估计10栋楼就有一个。另外,必须能满足峰值需求吧,设计肯定按峰值设计,比如夏天晚上大家都开空调,总不能这时候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太清楚,只知道有设计规范的,多大电流对应多粗的线,变电箱的容量都是类似方法算过。盲猜不可能100 ...

对啊  大家都开空调  这个电流几千安培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得多粗的线

网友B:
楼主忽视了重要问题,住宅用电是单相,要变换为三相四线的功率,,,

网友B:
不过,楼主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就像大家每一个人都去银行提款,银行就倒闭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楼主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就像大家每一个人都去银行提款,银行就倒闭了呢?”

我也是打个比方  不一定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忽视了重要问题,住宅用电是单相,要变换为三相四线的功率,,,

如何变换呢

网友B:
根号3问题

单相功率的总和除于1.732,变换为三相四线的功率

网友:
具体这个可以找下关于变压器容量换算负荷资料看看
应该是相电流和线电流的关系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号3问题 单相功率的总和除于1.732,变换为三相四线的功率

那这个倍数也不大  改变不了什么  是多粗还得多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倍数也不大  改变不了什么  是多粗还得多粗

什么粗不粗的

输电线的粗细?

100000安培的电流是三相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粗不粗的 输电线的粗细? 100000安培的电流是三相供电的

不管是多少相  电流最多就除以10 输电线的粗细依然很粗

网友:
变压器是是三相380V带零线,楼房有电缆井比例一个电缆井是要放四条25mm^2的相线和零线,到每个楼层经过空气开关按4mm^2的相零线给每户供电,一栋楼房建三个电缆井,三相电就分三个电缆井,每相线的电负荷要尽量大小平衡。如每相线给30户供电,三相就是给90户供电了。一户按3KW 高峰负荷,90*3=270KW,三相的线电流是功率的2倍,线路电流大约是5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