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复位多半都会失败

楼主:
已经解决了,boot0下拉电路搞错了,改过来就好了。。。。事情多了脑容量就不够用

-------------------------------

已经排查过的措施:

1,电源上电波形看不出什么异常,也换了其它电源,似乎问题依旧

2,1117前后都加了固态电容,STM32的各个0.1uF也都焊了(放在PCB背面,基本就在对应的引脚正下方用过孔连接)

3,复位试了0.1uF、1uF、0.1uF+上拉电阻(单片机内部有弱上拉,又加一个)似乎都差不多

4,复位用了复位芯片MAX809,也看了809的上电波形,比电源上电晚了200多ms,但问题还是没有改善

更可恨的是,

通电之后用镊子把复位脚和地短路一下再放开,总是能复位成功

只要能复位,运行很稳定,似乎没出现过死机、程序跑飞

另外加了一小段代码,在时钟配置之前控制LED亮灭几秒钟,相当于延时之后才启动晶振给MCU,但复位不成功的时候,根本没运行LED那段代码。能运行LED代码的时候,配置时钟也都没问题

再补充一个,刚才用了三节锂电池串起来供电,似乎情况稍微好转一点,但又似乎没有。。。反正还是有很多时候不能顺利启动。是不是这个芯片也该换一下是是了?

网友A:
从硬件方面检查的几点建议:

1.排查一下晶振问题是否正常,特别是晶振电容参数、质量,必要是更换一下

2.复位电路一定是排查的重点

3.“锂电池串起来供电,,可能会好一点”

电源供电电路的接地也要排查

4.STM32单片机本身的接地要对照手册进行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硬件方面检查的几点建议: 1.排查一下晶振问题是否正常,特别是晶振电容参数、质量,必要是更换一下 ...

多谢了,boot0下拉电路搞错了,改过来好像就好了。。。。事情多了脑容量就不够用

网友:
用焊风枪再吹一下,多数情况还是虚焊的问题。

STM32的MCU在实验室环境下,运行非常稳定。

网友:
犯过同样的错误,开始用NXP的芯片,没有注意到boot0引脚浮空,结果出现问题。后来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