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TPS55340怎么不能升压呢

楼主:
原理图PCB如上,layout底层是完整地。芯片7脚9脚只有一个固定电压没有波形,FB脚也没有到1.229V,电感连SW的一端是一个占空比超过95%的PWM。

网友:
先检查TPS55340的焊接情况,还有其他元件PCB焊接是否正确。

网友:
9脚FB的电压不对

SW脚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二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