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 bbb RMP 步履蹒跚地跑起来了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bbb 的扩展版焊接好了,看看几张实物图片:

因为在淘宝买的加长双排排针还没有到,目前使用单排的排阵将需要的管脚焊接出来,可能显的不是那么紧凑,嘿嘿。

在上一张测试调试一个 STM32F103CBT6 的图片看看:

下面就是使用 gdb 通过 BBB + 扩展版(bbb RMP) 调试 STM32 的过程。整个项目是我魔改的 black magic probe 项目,看下 gdb 正常识别到 STM32 的打印信息:

GNU gdb (Arm GNU Toolchain 12.2.MPACBTI-Rel1 (Build arm-12-mpacbti.34)) 13.1.90.20230307-git
Copyright (C) 2023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License GPLv3+: GNU GPL version 3 or later <http://gnu.org/licenses/gpl.html>
This is free software: you are free to change and redistribute it.
There is NO WARRANTY,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Type "show copying" and "show warranty" for details.
This GDB was configured as "--host=x86_64-pc-linux-gnu --target=arm-none-eabi".
Type "show configuration" for configuration details.
For bug reporting instructions, please see:
<https://bugs.linaro.org/>.
Find the GDB manual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resources online at:
<http://www.gnu.org/software/gdb/documentation/>.
For help, type "help".
Type "apropos word" to search for commands related to "word"...
Reading symbols from out/RLM.elf...
Target already powered (3.2V)
Target voltage: 3.2V
Available Targets:
Available Targets:
No. Att Driver
1 STM32F1 medium density M3
_stm32_lora_write (buffer=0x20000ba4 <lora_app_stack+892> "\202\377\377\300\260\v",
len=4) at ../bsp/stm32f103-led/drivers/lora.c:150
150 LL_SPI_TransmitData8(SPI1, buffer<i>);
(gdb) q

目前单步也可以,就是有点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需要用示波器探头或者电压表探头点着 TMS 这里的匹配电阻任意一端才可以,排除了焊接接触不良(已经补焊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给点意见。

感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期待下篇更新。

网友A:
bbb 三个b是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bb 三个b是啥意思呢~

beaglebone black

网友:
今天晚上前进了一小步,根据我添加打印测试发现注释掉部分代码可以保证不用探针的情况下识别被调试的芯片以及寄存器等查看,这部分diff如下:

diff --git a/src/target/adiv5.c b/src/target/adiv5.c
index 2a5dfb97..00c97819 100644
--- a/src/target/adiv5.c
+++ b/src/target/adiv5.c
@@ -394,8 +394,13 @@ static uint32_t cortexm_initial_halt(adiv5_access_port_s *ap)
/* If we're not on a minimal DP implementation, use TRNCNT to help */
if (!ap->dp->mindp) {
/* Ask the AP to repeatedly retry the write to DHCSR */
+ /* 一步一步调试发现注释这里可以正常识别,不知道为什么,否则会提示
+ * SWD access has invalid ack 5 **
+ * */
+#if BBB_LINUX == 0
adiv5_dp_low_access(
ap->dp, ADIV5_LOW_WRITE, ADIV5_DP_CTRLSTAT, ctrlstat | ADIV5_DP_CTRLSTAT_TRNCNT(0xfffU));
+#endif
}
/* Repeatedly try to halt the processor */
adiv5_dp_low_access(ap->dp, ADIV5_LOW_WRITE, ADIV5_AP_DRW,

调试测试:

Enabling target power
Target voltage: 3.2V
Available Targets:
No. Att Driver
1 STM32F1 medium density M3
<signal handler called>
(gdb) info reg
r0 0xfff7ffef -524305
r1 0xff7fbbfc -8406020
r2 0x6dacbbe0 1840036832
r3 0xe09e1bb3 -526509133
r4 0x7effebff 2130701311
r5 0xfffffeff -257
r6 0x275c107c 660344956
r7 0x83a21434 -2086529996
r8 0xfeffffdc -16777252
r9 0x7feffffc 2146435068
r10 0xac2620a8 -1406787416
r11 0x4417d9c6 1142413766
r12 0xfff9bdbf -410177
sp 0xffffffdc 0xffffffdc
lr 0xfffffff9 0xfffffff9
pc 0xfffffffe 0xfffffffe
xpsr 0x1000003 16777219
msp 0xffffffdc 0xffffffdc
psp 0x6ef08160 0x6ef08160
primask 0x0 0 '\000'
basepri 0x0 0 '\000'
faultmask 0x0 0 '\000'
control 0x0 0 '\000'
(gdb)

虽然前进了一小步,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卡在了下载程序这里。通过 bbb 下载程序到 stm32 还是存在点问题。。。。呜呜

网友:
虽然前进了一小步,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卡在了下载程序这里。通过 bbb 下载程序到 stm32 还是存在点问题。。。。呜呜

没事,加油,比赛只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