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 创意大赛】SPI、IIC设备USB调试工具项目USB经验分享

楼主:
本次的项目为SPI、IIC设备调试项目,主要目的是通过将IIC、SPI等设备的数据和收发通过USB接口转发,以方便调试。本次分享STM32单片机的USB的设置和设备数据的收发。

项目使用的是STM32F746芯片作为项目的原型,整个设置使用STM32CUB工具设置。该芯片具有USB主机和USB设备两种模式,还有OTG设备,板子上自带PHY接口。本次使用HID设备。

首先,设置关闭主机设备。

接下来打开USB设备

模式:设置为Device_only,电源模式为默认。自供电设备

  设备的中间件设置,这是ST公司提供的中间件设置,项目的设置主要使用定制HID设备,用来完成设置。

下面设置为Custom Human interface接口设备

  这里使用四个端点,两个输入和两个输出。

windows 主机的设备管理器,可以发现多出一个USB输入设备。这时就可以使用软件通讯了。

下一期分享上位机的通讯过程。

网友:
windows 主机的设备管理器,可以发现多出一个USB输入设备。这时就可以使用软件通讯了。

下一期分享上位机的通讯过程。

期待精彩继续!

网友A:
在进行USB转发的时候慧慧造成时序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进行USB转发的时候慧慧造成时序错误?

根本无法通讯,因为主机不能获取正确的端点和通讯信息,下期的分享已经解决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90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