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仿真采用英飞凌L3模型无法仿真

楼主:
搭了一个双脉冲回路,在用L0模型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但L1和L3这种更精确的模型就没法跑了,请问是哪里有问题?下面那个模型只能跑2.7us,会报错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根据MOS管选用一种模型就行

网友:
L1模型精度本身就不高,用在老器件模型
L3模型,是半经验模型,用于短沟道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