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高性能运动控制MCU 先楫HPM5361】定时器+中断 寄存器编程测试

楼主:
前言

定时器和中断是最常使用的资源,这一篇继续测试定时器和中断的代码编写,为了简单还是直接基于寄存器操作。

定时器

参考手册42 43章

寄存器比较简单,不同通道CH0,CH1,CH2,CH3的寄存器一样

后面

SR,IRQEN,GCR公用。

根据寄存器描述很容易写出相关代码

详见注释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rtt_board.h"

#include <drv_gpio.h>

#include <drv_gpio.h>

void timer_cb(void)

{

    HPM_GPIO0->DO[GPIO_DI_GPIOA].TOGGLE = 1u << 27;

}

void timer_init(void)

{

    HPM_IOC->PAD[IOC_PAD_PA27].FUNC_CTL = IOC_PA27_FUNC_CTL_GPIO_A_27;

    HPM_GPIO0->OE[GPIO_DI_GPIOA].SET = 1u << 27;

    install_isr(IRQn_GPTMR0,(uint32_t)timer_cb);

    intc_m_enable_irq(IRQn_GPTMR0);

}

void timer_set_period(uint32_t period)

{

    HPM_GPTMR0->CHANNEL[0].CR |= (1u << 14);  /* 复位 */

    HPM_GPTMR0->CHANNEL[0].CR &= ~(1u << 14); /* 释放复位 */

    HPM_GPTMR0->CHANNEL[0].CR |= (1u << 3);   /* 调试时定时器停止 */

    HPM_GPTMR0->CHANNEL[0].RLD = period; /* 重载值  计数器从0开始运行到重载值恢复到0重新计数 */

    HPM_GPTMR0->SR = 0xFFFF;  /* 写1清除标志 */

    HPM_GPTMR0->IRQEN |= 0x01; /* 通道0重载中断使能 */

}

void timer_start(void)

{

    HPM_GPTMR0->CHANNEL[0].CR |= (1u << 10);  /* 使能 */

}

void timer_stop(void)

{

    HPM_GPTMR0->CHANNEL[0].CR &= ~(1u << 10);  /* 停止 */

}

中断

中断相关操作接口位于hpm_interrupt.h

其中install_isr用于注册中断回调函数,即对应的数组__vector_table

intc_m_enable_irq用于使能中断,其他接口参考h文件。

其中中断号在hpm_soc.h中定义,比如定时器0即IRQn_GPTMR0。

使能定时器中断两句搞定

    install_isr(IRQn_GPTMR0,(uint32_t)timer_cb);

intc_m_enable_irq(IRQn_GPTMR0);

中断处理过程

trap_entry->

case IRQ_M_EXT:

调用之前注册的回调函数

((isr_func_t) __vector_table[irq_index])();

时钟

默认时钟是100MHz,即800MHz主频8分频,后面可以测试出来

EEWORLDIMGTK2

测试

为了方便测试使用IO在中断中反转

timer_init中初始化IO

    HPM_IOC->PAD[IOC_PAD_PA27].FUNC_CTL = IOC_PA27_FUNC_CTL_GPIO_A_27;

HPM_GPIO0->OE[GPIO_DI_GPIOA].SET = 1u << 27;

中断回调中翻转IO

void timer_cb(void)

{

    HPM_GPIO0->DO[GPIO_DI_GPIOA].TOGGLE = 1u << 27;

}

测试代码

void thread_entry(void *arg)

{

    timer_init();

    timer_set_period(10000);

    timer_start();

    while(1){

        rt_thread_mdelay(200);

    }

}

10000对应100uS

1000对应10uS

可知时钟频率是1对应1/100uS即100MHz。

    timer_set_period(10000);

timer_set_period(1000);

总结

可以看到定时器和中断操作比较简单,直接寄存器操作也很快捷。时钟频率比较高所以精度也可以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