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没有参考地的差分信号的放大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我的信号源是一个压电片提供的,它由两根线输出差分交流信号,我想采用单电源用仪表放大器INA322进行信号放大,这个怎么实现呢?放大器参考电压我用的vcc/2,但是仿真始终是不对的。这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信号源是压电片,为什么要用单电源仪表放大器进行放大?既然有偏置,用普通的单电源运放不行么?

网友B:
你这个偏置1/2VCC不对吧?压电片一个电压直通1/2 VCC,你接了一个1000K的电阻,

网友:
有压电式电荷放大器,放大倍数是很大的在1万倍以上了。有电荷放大器这个产品,可以参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是压电片,为什么要用单电源仪表放大器进行放大?既然有偏置,用普通的单电源运放不行么?

主要想的是压电片输入的是差分信号,,所以就想用仪表放大器了。。但是我用双电源供电的话,参考为GND,但是放大器输出就成了一个三角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偏置1/2VCC不对吧?压电片一个电压直通1/2 VCC,你接了一个1000K的电阻,

输入端忘了串联一个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要想的是压电片输入的是差分信号,,所以就想用仪表放大器了。。但是我用双电源供电的话,参考为GND, ...

【主要想的是压电片输入的是差分信号】

两条线就是差分信号?谁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想的是压电片输入的是差分信号,,所以就想用仪表放大器了。。但是我用双电源供电的话,参考为GND, ...

文献上说了,我也实测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想的是压电片输入的是差分信号】 两条线就是差分信号?谁说的?

问题就出在你说的这上面,共模信号给的不对

网友:
MAX有很多这样的放大器

网友:
输入端不能忘了串联一个电容

网友:
输入端不能忘了串联一个电容,问题就出在你说的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