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D32E230X8通过IAR仿真出现outside FLASH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使用GD32E230X8通过IAR烧录仿真时出现Writing outside FLASH memory at address 0x8004000的错误提示,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该芯片flash地址是0x8000000~0x800ffff,大小为64k,IAR上的icf文件设置地址也是正确,map文件中程序写到地址0x800'449c,剩余0xbb64

网友A:
使用GD32E230X8通过IAR仿真出现outside FLASH问题,是不是所选的处理器容量没有达到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GD32E230X8通过IAR仿真出现outside FLASH问题,是不是所选的处理器容量没有达到需求

不是,剩余容量还有0xbb54,也就是还有46K的容量没写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类似问题,检查了写入地址和flash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