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FAQ】ADI赋能工业4.0—助力PLC/DCS技术创新问答汇总

楼主:
直播主题:ADI赋能工业4.0—助力PLC/DCS技术创新

内容简介:工业控制系统是由各种自动化控制组件以及对实时数据进行采集、监测的过程控制组件共同构成的确保工业基础设施自动化运行、过程控制与监控的业务流程管控系统。其核心组件包括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SCADA)、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可编程控制器(PLC)、远程终端(RTU)、人机交互界面设备(HMI),以及确保各组件通信的接口技术。其中DCS和PLC在系统中扮演中数据处理及执行等核心功能。ADI一直追求持续创新赋能各行业,本次演讲给大家带来的是ADI在工业DCS及PLC应用的创新技术,助力行业革命,实现工业4.0。

直播讲师:

祝臻

ADI亚太区工业自动化行业经理

200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自动化系,获学士学位。2011年加入ADI至今,就职于市场应用部门。

FAQ详情

1、在环境复杂的厂房内是不是特别容易被干扰?成熟的方案是有吗?

A:一般是这样的。抗干扰也是需要从系统层面考虑,比如线缆布局,线缆屏蔽,电气柜供电考虑追加共模滤波器,电路板的输入输出端口做ESD和瞬态抑制等等多个方面一起考虑。

2、传感器有没有合适的相同通信接口?

A:传感器接口ADI有IO-Link

3、PLC跟单片机原理相通吧,都实现初始化寄存器,然后再编程实现控制。PLC跟单片机的区别在哪呢?操作语言简单不,C语言?

A:PLC在应用程序开发方面比单片机板灵活,PLC可以基于配套的梯形图等开发软件灵活进行应用功能设计。

4、主要应用在哪些行业??

A: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

5、adi是否有 10base T1S的芯片 用于现场总线

A:ADI目前有10-Base T1L芯片ADIN1100/1110

6、还不种地DCS是什么 孤陋寡闻了

A:DCS: 分布式控制系统

7、ADI的PLC的硬件性能如何?工作主频多少?支持多少路IO?

A:ADI本身不做PLC,我们只做对应的控制,DIO, AIO相关的芯片

8、ADI的PLC支持哪些通讯协议?比如Modbus?Profinet?EtherCAT?PowerLink>

A:ADI有支持多协议的MAC产品FIDO500x

9、之前看到过ADI的信号隔离解决方案,主要是SPI的光电隔离方案,在PLC中有应用吗?

A:ADI的信号隔离方案是基于ADI磁隔离的解决方案

10、ADI的信号调理、信号转换芯片,跟ESD/TVS等EMC器件配合,有没有指导书、推荐案例方案等资料?

A:这些资料一般在ESD/TVS等器件的厂家会提供较多的应用资料,比如哪种器件组合适合通过EMC哪些认证规格

11、PLC主要的设计原则是可靠性,请问ADI有哪些隔离方案

A:请参考www.analog.com

12、PLC主要的设计原则是可靠性,请问ADI有哪些隔离方案

A:官网上的”接口和隔离“中的”数字隔离器“这部分相关产品,同时ADI还提供非常全面的隔离电源方案。

13、请问模拟量输入输出产品包括哪些?

A:ADI有非常多的模拟输入输出产品,AD411X,AD5757以及SWIO AD74412/AD74413/AD74415/AD74416

14、编程语言有哪些?编程软件和西门子、三菱等区别大么?

A:ADI本身没有PLC产品,只提供PLC芯片级解决方案

15、如何通过DCS和PLC实现工业互联网中的设备互联互通?

A:DCS与PLC可以通过工业现场总线来实现互联互通,ADI能够提供多协议MAC+PHY(Modbus, Powelink, EtherCAT etc.)和10-Base T1L

16、ADI有MPU产品吗?

A:暂时没有相关产品

17、ADI PLC输入/输出模块分辨率和精度的典型范围?

A:典型的模拟量输出能做到16bit, TUE精度在0.1%左右

18、ADI在工业控制系统上有哪些典型的方案?

A:ADI工业控制系统可以提供最底层传感器调理、输入输出、采集、数据处理和上层通信的系统解决方案

19、ADI模拟量采集的精度能做到多少?

A:不做校准的条件下,AD4114能做到电压千分之5的精度

20、ADI是否可以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边缘数据智能化处理和分析

A:您可以了解下MAX78000 AI MCU

21、请问:ADI 能否提供一款单路24位ADC 芯片?

A:要求采样速率是多少?

22、在大气监测或者环保设备方面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A:在大气监测或水质监测方案ADI可以提供电化学传感器的系统解决方案,我们全集成解决方案您可以了解下ADUCM355 AFE

23、PLC中高速隔离数字输入端口采用的高速光耦有吗?

A:可以采用高速光耦隔离,但ADI的磁隔离产品非常有优势

24、IO-LINK兼容MODBUS口吗?数采系统都支持什么通讯接口?

A:不兼容的

25、IO-LINK支持什么样的拓扑架构 IO-LINK相较于传统的CAN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A:IO LINK 支持三线传输

26、在大气监测或者环保设备方面有没有成熟的方案可以分享一下?

A:有的,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27、请问ADI针对SOFT PLC有没有完整设计方案参考。

A:ADI有完整的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的解决方案,模拟量输入代表产品有AD4111X, 模拟量输出有AD5754,AD5758等产品

28、请问ADI针对SOFT PLC有没有完整设计方案参考。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29、ADI有没有集成了隔离和信号收发的RS485芯片?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30、ADI有没有集成了隔离和信号收发的RS485芯片?

A:很多集成信号和电源隔离的485芯片,ADM2587E, ADM2582等,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31、AD4111有多少采样通道?精度多少

A:AD4111的最大通道扫描速率为6.21 kSPS (161 µs)。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32、AD4111X请问是隔离还是非隔离?

A:AD411X没有隔离,但是可以外加数字隔离器就可以做到完整的信号输入隔离了 ,ADI有完整的该方案,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33、AD4111内部ADC是什么架构的?

A:24 位 Σ-Δ ADC 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34、4111需要外接参考电平还是本身可以产自高精度的参考电压?

A:可以提高采样精度,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35、世健公司会提供soft PLC的设计技术支持吗?

A:世健完全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如果您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36、AD4111采样频率最高支持多少采样率?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37、数字滤波器是可配置的吗?

A:可以配置

38、音频ADC有那些高性能低成本的方案?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39、选择adc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A:采样率,分辨率,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40、电阻集成到芯片内部,温票精度是全温度范围的吗?

A:是的

41、芯片内部是否有做相应的温度补偿及数字滤波?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42、ADI有整套的关于智能工厂的方案吗,不同的行业对车间要求的标准都不尽相同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43、隔离是用磁隔离吗?

A:是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44、隔离是用磁隔离吗?

A:是的,磁隔离是ADI的专利技术,目前ADI的磁隔离产品全球用量已超过百亿级

45、24位的ADC最大多少路差分输入?谢谢!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46、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如何将DCS和PLC更好地集成到更广泛的工业网络中?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47、如何实现工业中报警功能?

A:ADI的I/O产品中有很多自带了断线检测功能,可以实时监测连接完整性

48、现在采用的是光耦(DI集成了整流,DO集成了驱动)做DI/DO设计,但是DO驱动电流比较小,只有300mA,请问有没有替代的DO光耦?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49、AD411x系列产品,是支持模拟量的。支持数字信号的输入输出吗?或者哪类产品支持?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50、max15501不同系列pin脚通用吗?可以直接替代升级吗?

A:可以的,pin脚都是兼容的,只是输入的电压范围有4.096V和2.5V两个版本,引脚是一样的

51、采用运放设计模拟输出,作坊的电流驱动能力很低,外部要增加三极管吗?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52、是否有150℃工作温度的DAC?国内能供货么?

A:有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53、AD4111的温度适应性怎么样?如果长时间在较高环境问答下工作,对可靠性、寿命有什么影响?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54、ADI 提供的是ethercat master还是ethercat slave?

A:从机,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55、ADI 提供的是ethercat master还是ethercat slave?

A:EtherCAT slave

56、在DI和DO设计时,有没有多路集成的光耦?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57、在DI和DO设计时,有没有多路集成的光耦?

A:ADI暂时没有光耦相关产品,如果您需要做数字隔离的话,您可以了解ADI isolator产品,可以提供多通道、不同隔离等级选择

58、AD4111对供电电源质量有什么要求?电源纹波对检测结果有什么影响?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59、针对无线传输的方式,在环境复杂的厂房内是不是特别容易被干扰?成熟的方案是有吗?

A:容易受到干扰,ADI有smart

60、针对无线传输的方式,在环境复杂的厂房内是不是特别容易被干扰?成熟的方案是有吗?

A:SMART MESH相关高可靠性产品,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61、请问DIO芯片是集成了输入和输出?

A:是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62、请问外围的开关芯片的开关时间是多少?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63、ADI的芯片通讯使用的是差分信号吗?

A:标准的芯片间通信接口,比如SPI,IIC,并口,LVDS等

64、Max22196有隔离吗

A:没有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65、max22196耐压等级是多少V,通过哪些安规测试?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66、MAX22196目前的封装尺寸是多少?

A:LFCSP-5X5X0.75

67、ADI可以实现仪表智能化吗?

A:可以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68、Max22196能支持几路di

A:8通道,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69、工厂现场用到的传感器有很多种类,比如温度,压力,位置,接近,烟感,气体、浓度等传感器。针对不同的传感器,ADI都有哪些解决方案?是通用的适用于所有传感器,还是针对不同的传感器有不同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A:都有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70、DI DO采用SPI接口的芯片,程序设计时需要开发设备树和驱动程序,请问有没有GPIO类型的?

A:暂时没有GPIO配置类型产品

71、如何获取产品资料?

A: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72、AD411X系列产品,用不到的输入引脚直接悬空还是接模拟地比较好?

A:请参考具体相关手册中的说明,这样比较准确。

73、MAX78000 AI MCU的主频最高到多少?

A:100MHz

74、ADI有无线连接解决方案提供吗?

A:提供的。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75、MAX22200有程序设计的代码吗?

A:可以进一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76、MAX78000 AI MCU请问有没有评估Demo?

A:有的,如果您对该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77、大部分SPI器件都是支持菊花链的吗?现在的SPI接口比较紧张,而SPI外设越来越多了

A:也可以使用多个设备公用一个SPI,增加CS引脚,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78、磁隔离方案的速度最高请问到多少?

A:不同的产品类型通信速率会不一样,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79、磁隔离方案的速度最高请问到多少?

A:磁隔离方案速度最高可以达到2.5Gbps (LVDS信号隔离),常用的工业应用有200Mbps,150Mbps, 100Mbps等速率隔离产品

80、可以解释一下sink的type1 2 3吗

A:sink的type1, type2和type3是指IEC61131-2规定的三种不同规格的输入类型,type1信号主要包括两线继电器、按钮、开光等输入,type2, type3信号包含传感器、接近开关等,其中type3的功率更低一些

81、ADI有哪些技术支持途径?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82、有评估板提供吗?

A:可以提供的。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83、PLC设计中使用的RS485采用隔离方案,请问ADI有抗干扰性能强的芯片吗?

A:有非常多的匹配方案。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84、石油石化领域是电机活着电驱动设备的大市场,有否针对石油石化行业的电机或者电驱动设备的控制案例可以分享?

A:ADI有完整的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等相关解决方案,如果您对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85、Ad74115内置rtd精度多少

A:AD74415内部没有集成RTD,但能支持2, 3 & 4线RTD输入,内部ADC能提供16位采样精度

86、ADI的芯片有保护机制吗?

A:有的,不同类型芯片保护机指原理也不同,在具体手册中均有体现。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87、有车规级的型号吗?

A:想了解感兴趣的型号是否有车规级的,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88、有没有CAN OPEN类型的温度传感器?

A:CAN open协议一般需要用户开发,可以搭配ADI的CAN接口和温度传感器。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89、ADI的传感器未来布局是什么?小型化?多功能化?低功耗?

A:ADI本身在传感器领域涉入并不深,除了目前的MEMS和光电相关的传感器产品外,ADI主要提供传感器输入输出调理、驱动、通信相关的芯片级解决方案

90、传统PLC采用4-20mA的传感器,有没有高端类型,支持ethercat协议的压力,温度和速度传感器?

A:可以使用TMC8462 ethercat 开发相应的产品

91、请问IO LINK和Ethercat有什么区别?

A:IO LINK 一般应用是短距离的传感器,ethercat 一般的应用是总线通信或高速通信应用

92、如果普通单片机实现IO-LINK方便吗?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93、今天没有讲到Ethernet PHY设计方案,有千兆PHY方案吗?

A:ADIN1300,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94、请问ADI的EtherCAT slave芯片是哪个型号?

A:FIDO5200等,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95、请问ADI的EtherCAT slave芯片是哪个型号?

A:TMC8462,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96、变送器系统设计关注哪些因素?

A:可靠性,精度和功耗等

97、EtherCAT slave芯片内部只有ESC?集成了PHY吗?

A:TMC8462集成了2phy,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98、请问ADC的输入和传感器相连,如何将传感器输出信号本身的干扰排除?

A:明确干扰和有效信号的各自频段,典型做法是进行有源或无源滤波处理,也可以额外选择具备数字滤波器或过采样的ADC进一步提升信噪比。

99、TMC8462请问是ADI的吗?这会在ADI官网没搜到

A:是ADI的。https://www.analog.com/en/products/TMC8462.html#product-overview,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0、TMC8462请问是ADI的吗?这会在ADI官网没搜到

A:是ADI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1、吞吐量和转换速率有什么关系呢?对于Sigma-Delta呢?

A:ADI有很多sigma-delta ADC的产品,如AD7124, 具体的细节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2、有车规级的电源管理芯片吗

A:具体是哪方面的DC-DC有MAX20405,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3、能给一些电路参考吗

A:可以的。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4、看到TMC8462规格书了,采用的是SPI通讯,内部集成了PHY,规格书中的Demo需要购买?可以申请样品吗?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5、有没有体积小、温/压一体的传感器?用在一些探头上面

A:ADI有的是压力或者温度的调理芯片,比如MAX40109,和AD7124等,更加详细的信息,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6、MAX40109的最低功耗是多少?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7、围绕PLC开发,ADI还有哪些外围芯片?

A:非常全面,电源,看门狗,数字隔离器,各种通信接口,ADC/DAC,运放等。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8、ADI的T1L有配套软件支持吗?

A:有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09、T1L, L代表什么

A:长距离传输。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10、现在市面上很多是采用的C2000 DSP+FPGA设计伺服驱动器,请问世健有没有对应的代替方案,最好是还有ethercat slave

A:伺服可以选用TMC4671+TMC8462,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11、有转速传感器信号采集方案吗?

A:有的,ADI有磁阻传感器。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12、ADI有集成了隔离变压器的RJ45连接器吗?

A:暂时没有此类型产品

113、10BASE-T1L目前最高传输速率可以到多少?距离是多少?

A:10Mb

114、和芯片配套的开发代码开源吗?

A:开源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15、ADIN2111速度最大能到多少?

A:10Mb

116、ADI和世健是什么分关系?

A:世健是ADI的代理商,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17、有对应的评估套件吗?

A:有的,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18、有对应的评估套件吗?

A:有的,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19、T1L属于总线类型 类似can总线这种拓扑?

A:属于手拉手类型

120、Adi是否有T1S产品

A:ADI主要有10-base T1L,如ADIN1100,ADIN1110等,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21、ADI以太网交换机支持最远节点间距是多少?

A:T1L支持1.7公里,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22、属于手拉手 那就是需要switch吗

A:可以使用ADIN2111

123、ADI在工业电力行业有哪些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在哪获取相关资料?

A: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24、Adi的mcu用哪个ide来开发

A:支持ARM内核的 Keil

125、Adi的mcu用哪个ide来开发

A:IAR等 都是支持开发的

126、24bit的内置adc实际精度能到多少

A:单从IC看 可以参考其手册的ENOB指标

127、10Base-T1L技术对现有的100MBPS或1000Mbps工业互联网技术是否兼容?

A:T1L优势是支持长距离和两线传输,需要adin1100转换成标准的以太网接口。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28、ADI 在DCS/PLC方案里面有关于 交流电流互感器及交流电压互感器的信号采集方案吗?关于设备能耗监测方面有好的方案或芯片推荐吗?谢谢

A:有的,进一步资料需求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29、ADI的ADC如何选型?

A:可通过官网自行选型,列表选型非常方便。也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由专业认识为您选型。(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30、使用AD7793的RTD测温方案,在现场遇到共模干扰难以滤除?电路设计上有好的改进方法吗?

A:RTD线缆很长吗?线缆很长的话可以优化线缆屏蔽层接地 或者使用Guard Ring激励屏蔽层。

131、我目前就在设计PLC,头疼的是PLC的扩展模块通讯,能否给些建议

A:如果您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32、代理商是世健,代理产品如果需要可以提供样片吗?

A:可以的, 可以进一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

133、ADI的PLC结构是模块式组装吗?

A:ADI并没有成品的PLC,而是设计PLC/DCS的相关器件产品。

134、设计ethercat 扩展IO 模块的话,采用ADI 100Mhz的MCU是不是就够了?

A:如果大家对ADI相关产品及应用感兴趣, 可以咨询ADI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世健联系邮箱:info@excelpoint.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