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2.54连接器的脚间距是多少的你知道吗?

楼主:
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像下图这样的几乎所有的连接器都叫2.54mm,但实际上这种连接器的脚间距全都是2.5mm。如果是2P,4P,6P,插上去是没有影响的,如果是16P 20P,累计误差大了就很难插进去。即使插进入也带着劲呢,很不带劲。所以在画封装时,这种2.54的连接器脚间距要画2.5mm。顺便再说一下,某宝上买的封装库有的也不谱,毕竟是人画的么,人总会犯错。

网友A:
这个是生产标准差的问题吧!

网友B:
【连接器的脚间距是多少的你知道吗?】

拿把卡尺甚至钢板尺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C:
应该不会吧,2.54插座,脚间距就是2.54  也就是 100mil,当然肯定有一误差,还不至于插不进去

网友:
没有深研过画板,顶楼主一下,看到间距就有点头晕呀。

网友D:
这就是两种规格的,是不是买错了型号

网友E:
据说XH2.5 的标准是从日本过来的,而2.54属于欧美标准   两个东西。

腿脚少焊盘预留空隙大可以替换的。多了就不行。最好分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生产标准差的问题吧!

应该不是 淘宝上所有这种XH2.54mm CAD图纸的脚间距全是2.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器的脚间距是多少的你知道吗?】 拿把卡尺甚至钢板尺量量就知道了。

量过了 和图纸的一样 2.5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吧,2.54插座,脚间距就是2.54  也就是 100mil,当然肯定有一误差,还不至于插不进去

引脚多了 累计误差太大就插不进去 硬插进去就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两种规格的,是不是买错了型号

我使用淘宝买来的PCB库画的板子 PCB库是2.54间距,买的时候也以为是2.54,因为标题是2.54。到货后插不进去,仔细看器件的图纸才知道是2.5的间距。然后我想着找个2.54mm的买来,结果全是2.5的间距,都叫XH2.54m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XH2.5 的标准是从日本过来的,而2.54属于欧美标准   两个东西。 腿脚少焊盘预留空隙大可 ...

的确是这样 现在根本买不到2.54mm的XH2.54端子。我找了一个KF2510的,间距是2.54,丝印和接线方式有些区别,先临时用一下。

网友F:
应该不会,2.54的引脚我们这边有用到20P以上的,分装一般根据规格书画就不会有大的差错

网友G:
感觉是淘宝这个接插件误差的问题吧。虽然我的接插件也是淘宝买的。最多用到8PIN。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淘宝这个接插件误差的问题吧。虽然我的接插件也是淘宝买的。最多用到8PIN。

立创商城也是一样,这东西叫2.54,实际上应该压根就没有2.5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会,2.54的引脚我们这边有用到20P以上的,分装一般根据规格书画就不会有大的差错

根据规格书画肯定不会出错,当时如果多看一眼这个问题可能就在打板之前发现了。

网友:
涨知识了!

谢谢楼主分享,避坑!避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立创商城也是一样,这东西叫2.54,实际上应该压根就没有2.54的。

呃,那排针应该都是2.54mm间距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呃,那排针应该都是2.54mm间距的吧。

排针一般都是2.54mm

网友:
哇这个就是坑捏。mil转公制,多PIN累计起来就是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