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ACM32G103开发板学习笔记05(GPIO输出)

楼主:
==7:LED闪烁==

7.1:硬件设计

首先查看硬件原理图,判断指示灯引脚。

image-20240109130336846

从原理图可以看出,用户按键使用PF3引脚。PF3这里作为LED指示灯功能引脚,同时也是芯片启动模式判断引脚。

image-20240109130511584

7.2:软件设计

1:定时GPIO引脚。

#define BSP_LED_GPIO GPIOF
#define BSP_LED_PIN GPIO_PIN_3
#define BSP_LED_MODE GPIO_MODE_OUTPUT_PP
#define BSP_LED_PULL GPIO_PULLUP
#define BSP_LED_DRIVE GPIO_DRIVE_LEVEL3
#define BSP_LED_ALTERNATE GPIO_FUNCTION_0
#define BSP_LED_CLK_ENABLE() __RCC_GPIOF_CLK_ENABLE()

2:LED指示灯初始化

/*初始化*/
voiddrv_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
/* Enable the GPIO_LED Clock */
BSP_LED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BSP_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BSP_LED_MODE;
GPIO_InitStruct.Pull = BSP_LED_PULL;
GPIO_InitStruct.Drive = BSP_LED_DRIVE;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BSP_LED_ALTERNATE;
GPIO_Init(BSP_LED_GPIO, &GPIO_InitStruct);
GPIO_WriteBit(BSP_LED_GPIO, BSP_LED_PIN, GPIO_PIN_RESET);
}

3:设置LED指示灯电平高低

/******************************************************************************
*<a href="https://bbs.eeworld.com.cn/home.php?mod=space&uid=159083" target="_blank">@brief</a> : LED on
*@param : none
*@return: none
******************************************************************************/
void drv_led_on(void)
{
GPIO_WriteBit(BSP_LED_GPIO, BSP_LED_PIN, GPIO_PIN_RESET);
}
/******************************************************************************
*@brief : LED off
*@param : none
*@return: none
******************************************************************************/
void drv_led_off(void)
{
GPIO_WriteBit(BSP_LED_GPIO, BSP_LED_PIN, GPIO_PIN_SET);
}
/******************************************************************************
*@brief : LED toggle
*@param : none
*@return: none
******************************************************************************/
void drv_led_toggle(void)
{
GPIO_ToggleBits(BSP_LED_GPIO, BSP_LED_PIN);
}

4:循环任务LED指示灯闪烁

voidtask4_hook(void)
{
drv_led_toggle();
gVarInfo.toggleFlag =!gVarInfo.toggleFlag;
if(gVarInfo.toggleFlag){
DEBUG_LOG("led_on");
}
else{
DEBUG_LOG("led_off");
}
DEBUG_LOG("1s_task");
}

7.3:LED指示灯输出结果

image-20240109132838468

從串口調試助手,可以看出,LED每秒閃爍!!!

网友:
兄弟,能分享点芯片参数引脚解读的帖子不,我是来水评论的,赚点积分,下载资料!

第1章简要介绍了高电压功率器件的可能应用,定义了理想功率开关的电特性,并与典型器件的电特性进行了比较。

第2章和第3章分析了硅基功率晶闸管和碳化硅基功率晶闸管。

第4章讨论了硅门极关断(GTO)晶闸管结构。

第5章致力于分析硅基IGBT结构,以提供对比分析的标准。

第6章和第7章分析了碳化硅MOSFET和碳化硅IGBT的结构。碳化硅MOSFET  和IGBT的结构设计重点在于保护栅氧化层,以防止其提前击穿。另外,必须屏蔽基区,以避免扩展击穿。这些器件的导通电压降由沟道电阻和缓冲层设计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