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创意大赛】作品名称+电磁阀检测控制器

楼主:
一、作品简介

设计名称:电磁阀检测控制器

项目使用到的板卡:STM32H747I-DISCO

使用到的模块:CAN收发器模块 (TJA1050)

功能介绍:

此检测控制器主要用于阀检测产品生产过程中,对阀的一些参数进行检测, 检测过程分为自动检测模式和手动检测模式。自动检测模式按照设定的检测流程,自动对设定参数一步步检测,每步检测的数据和状态在显示屏上显示。手动检测模式,每次都需要设置参数,单步检测。将检测的数据和状态显示在显示屏上。

作品照片:

二、系统框图

2.1、系统框图

硬件上,主要是通过CAN通信的方式与被检测的设备之间数据通信。

2.2、设计思路

控制设置为两种工作模式,自动测试模式和手动测试模式。

自动测试模式,是按照设定参数的百分比,来测试阀的工作参数,程序设定了10%~100%,10个挡位,自动控制按照递增的比例值进行测试,将检测的参数和状态显示在显示屏上。

手动测试模式,通过按键来选择10%~100%的固定比例值,单独测试某个比例下的参数值,方便对某个点的参数进行检测。

2.3、软件工作流程

三、各部分功能说明

3.1、显示屏部分

显示界面设计有两个界面入口,自动检测模式和手动检测模式,界面通过开发板上的B2按键切换。

3.1.1、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下,按键Joysick的UP和DOWN调整要检测的控制比例值,10%~100%的范围内,10%增量进行选择,按下Joysick的中间按键开始测试,检测结束后,将检测的阀的参数显示在显示屏上,这里我的设计只显示了压力值和供电电压值。

3.1.2、自动模式

手动模式下,在程序中设置了控制流程,按下Joysick的中间按键开始自动测试,检测结束后,将检测的阀的压力值显示在显示屏上,后面显示测试的状态。

四、作品源码

源码: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L-LED/630723

五、作品功能演示视频
视频: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38952

六、项目总结

项目实现了简单要测试的功能,后面还要根据功能的需要继续修改完善。设计的界面上有些简单,STM32H747开发板功能是比较强大的,LCD使用了DSI接口的显示屏,对这个显示屏驱动了解不深,移植LVGL图形库不够理想,显示刷新速度慢。最后使用开发板BSP的驱动库,来实现简单的界面显示。

帖子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0336-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3891-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8720-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8726-1-1.html

7、附件

网友A:
大佬你这个简单显示,已经做的简洁明了,非常实用。

另外,在STM32上,用TouchGFX,也能够做出漂亮的界面,不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这个简单显示,已经做的简洁明了,非常实用。   另外,在STM32上,用TouchGFX,也能够做 ...

touchGFX,太耗资源,普能的节约能源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这个简单显示,已经做的简洁明了,非常实用。   另外,在STM32上,用TouchGFX,也能够做 ...

考虑了,移植了例程测试了,对这个GUI学习不深,后续再移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了,移植了例程测试了,对这个GUI学习不深,后续再移植试试

加油,好好学习,继续出更棒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