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在总采样率80K情况下出现分压现象,怎么解决

楼主:
3芯积分

如图所示,使用8通道的多路模拟开关CD4051,在总采样率为80K的情况下,会出现如图所示的分压现象,请问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使用8通道的多路模拟开关CD4051,在总采样率为80K的情况下,会出现如图所示的分压现象,请问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该如何解决呢,可以用电容滤波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8通道的多路模拟开关CD4051,在总采样率为80K的情况下,会出现如图所示的分压现象,请问有大佬知道是什 ...

是类似于交流电转成直流电时用到的滤波电容用法类似吗

网友:
电路是啥样的放出来看看

网友:
换用高速模拟开关。

网友:
1个ADC接口过4051采多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