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机芯直流供电,负极接机壳,求助原因

楼主:
1、摄像机机芯直流供电,负极接机壳,为什么?如果进行耐压绝缘测试的话测试正极和机壳的耐压吗?如果负极不接地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摄像机一般为12VDC直流供电,球机一般采用24VAC交流供电。

网友:
对于单电源系统,系统地一般都为电源负极,这样设计最简单方便。而金属外壳接地是为了利用外壳降低电磁干扰,至于对耐压测试的影响,这当然要有相应的电路设计,并非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