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ortex-M0核心的单片机,CPU频率9.83M, 怎么写一个延时1微秒的延时函数

楼主:
邀请:@chunyang   @damiaa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基于Cortex-M0核心的单片机,CPU频率9.83M, 怎么写一个延时1微秒的延时函数,谢谢大家。

网友:
不是有Systick么?或者用for循环+nop,用示波器测量IO来确定延时时间么。

网友:
你这还真只能用汇编里面的nop指令,C语言里面也有相关的指令。还要考虑函数指令的调用时间,也不一定十分准。

比如

void Del_1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加几个要试一下

}

网友:
微秒级的延迟函数,好奇一下,是什么应用?

网友:
对于短时延时,先查指令周期,选适当执行时间的指令但又不会影响程序正常运行的去凑。这类短时延时一般都需要使用汇编语言来实现,以达到精确控制。对于接近最小指令执行周期的延时,如果误差过大,需要选择适当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