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基于Arduino Uno R4智能床头灯项目&6调试3

楼主:
第三部分调试:风扇调试

风扇作为Arduino Uno R4智能床头灯项目中负载部分,其作用是当检查到空气质量或者用户指定开启负离子风功能时将负离子通过风扇更加快速散播到智能床头灯周围,达到净化空气和提神醒脑功能

风扇实物图:

风扇控制电路:

调试是否正常:

调试代码:

让风扇间隔2秒工作和不工作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A0,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A0,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2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A0,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2000);                      // wait for a second
}

视频演示:

风扇调试

网友A:
风扇风速能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扇风速能控制吗?

这一款没有,控速一般用PWM,我用的是继电器控制,如果用PWM控制,继电器响应不过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一款没有,控速一般用PWM,我用的是继电器控制,如果用PWM控制,继电器响应不过来

我这个项目里头也用到了直流风扇,2线的,用PWM控制不了,还是得用PWM转电压去控制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项目里头也用到了直流风扇,2线的,用PWM控制不了,还是得用PWM转电压去控制才行

可以的,PWM控制风扇的输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PWM控制风扇的输入即可

那可能是我的频率选的不对,基本上不是百分百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噪音或者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