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 bbb RMP(Red Magic Probe) 站起来了

楼主:
bbb RMP(Red Magic Probe)站起来了

哈哈,经过这几天的 debug,主要是上游社区群 blackmagic 里的请教,慢慢地无法通过 load 命令下载程序的问题就解决了。目前可以通过 bbb RMP 下载程序到 32 了。先上一张下载成功的截图:

开心哦,下面就是简单介绍下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

  1. 首先是放开打印支持,经过大佬的指点怀疑是我这边向 gdb 应答的时候出错了,并不是 gdb 协议栈那边的问题(gdb 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在这个方向下,我 rebase 我的程序同步到上游,因为 maintainer dragonmux 告诉我我代码太老了,最近的更新修复了好多 BUG.我就 rebase 到最新的代码,然后逐渐发现是在 gdb 给我下发了 vFlashWrite 命令后我没有正常返回应答,调试发现是我接收到 gdb 的 package 校验没有通过。因为 gdb 的 package 最后两个字节是前面内容的校验和。

  2. 知道了原因后就是下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我收到的 gdb 的 package 校验会不通过呢?我就想看看 gdb 到底发送出来的数据和我接收到的是否一致,这时候我继续向大佬请教,如何查看 gdb 发送的内容,方法是在 gdb 下输入 set debug remote 1 放开打印,这样就可对比了,砍下 gdb 实际发送出来的数据如下:

可以看到发送方明显发送了字符\r\x0d,而我在我这边打印并没有发现这个字符。具体如下:

然后大概就知道问题,所在了,添加了对串口配置的如下 diff

diff --git a/src/gdb_packet.c b/src/gdb_packet.c
index 6ab5307a..7aa688d8 100644
--- a/src/gdb_packet.c
+++ b/src/gdb_packet.c
@@ -117,6 +117,8 @@ packet_state_e consume_remote_packet(char *const packet, const size_t size)
#endif
}
+// vFlashWrite:addr:XX... 写数据 XX 到指定的 addr flash 地址
+// XX 是 binary data
size_t gdb_getpacket(char *const packet, const size_t size)
{
packet_state_e state = PACKET_IDLE; /* State of the packet capture */
diff --git a/src/platforms/bbb/platform.c b/src/platforms/bbb/platform.c
index 13493d74..8f6af07e 100644
--- a/src/platforms/bbb/platform.c
+++ b/src/platforms/bbb/platform.c
@@ -112,6 +112,8 @@ static bool set_interface_attribs(void)
// disable IGNBRK for mismatched speed tests; otherwise receive break
// as \000 chars
tty.c_iflag &= ~IGNBRK; // disable break processing
+ tty.c_iflag &= ~ICRNL; // 取消 0d -> 0a 转换
+ tty.c_iflag &= ~IXON;
tty.c_lflag = 0; // no signaling chars, no echo,
// no canonical processing
tty.c_oflag = 0; // no remapping, no delays

然后问题就顺利解决了,附上我的代码仓库连接:
https://github.com/iysheng/blackmagic/tree/bbb
在此向这几天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的社区伙伴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社区的范围特别好很nice。

网友A:
钻研的精神值得学习!

gdb用好了,能够对开发工作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钻研的精神值得学习! gdb用好了,能够对开发工作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是比赛哦,想着做的好一点。这个过程也是有点熬人的,好在问题可以解决。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比赛哦,想着做的好一点。这个过程也是有点熬人的,好在问题可以解决。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钻研就是要这个效果。

痛苦的过程,一旦熬过了,就能收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