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python编程及测试

楼主:
Python 是一门简单易学且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它拥有高效的高级数据结构,并且能够用简单而又高效的方式进行面向对象编程。

Python 优雅的语法和动态类型,再结合它的解释性,使其在大多数平台的许多领域中成为编写脚本或开发应用程序的理想语言。

STM32MP135F-DK开发板也内置了python开发工具,使用它可免去C语言开发要进行交叉编译的问题,可更快地完成代码的编写。

在按图1所示连接好相关外围设备的情况下,可在开发板上以键盘来进行使用,也可以终端的方式在电脑上进行控制。

在系统启动后,键入python3即可进入python的运行模式中,其提示符为">>>"。

在此状态下,即可输入语句进行解释性运行处理。

图1 相关连接

为了便于连续性的处理,可将相应的语句写入文件中来执行,其文件名为*.py。

在python中是以指令print来输出信息,此外在导入time库的情况下,可使用相应的延时指令。

图2所示的程序,是实现一个延时输出打印信息的程序,在执行时其运行结果如图3所示。

图2 测试程序

图3 测试结果

在日常程序设计中,常会用到日期或时间的显示,那用python编程如果来实现时间值的实时更新呢?

图4所示就是一个可实现更新时间值的程序,其测试效果如图5所示。

图4 测试程序

图5 测试效果

此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系统时间并不非当前的时间值,那该如何来调整它呢?

为进行时间的调整,需先通过指令来查看一下其所处的状态。

在执行指令“timedatectl” ,其状态如图6所示。

也就是说,当前它是处于NTP自动校时的状态,若手动调整是不接受的。

图6 所处状态

为此需要将NTP自动校时功能关闭,使用指令为“timedatectl set-ntp false”,见图7所示。

图7 关闭自动校时

先是以指令“timedatectl set-timezone “Asia/Shanghai””来设置时区,见图8所示。

图8 设置时区

然后在通过指令来设置具体的时间,见图9所示,这样就完成了时间的调整。

图9 完成调整

这样就可以用python来设计程序了,本打算测试一下GPIO口的使用,但在安装GPIO库后,一直没成功,只待后续来解决了。只有掌握了GPIO的控制,才能真正打开控制和功能扩展的大门。

网友A:
开发板也内置了python开发工具,也可以用python来设计程序,很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也内置了python开发工具,也可以用python来设计程序,很可以

只是目前资料难找,只能慢慢地探索。

网友B:
不知道使用python進行設計,是否會造成資料運算上比用C設計還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使用python進行設計,是否會造成資料運算上比用C設計還慢呢?

应该会有一点影响,毕竟python是一种解释性执行的语音,但在一般的应用中可以忽略。

网友C:
速度怎样?MP131A python回车之后差不多要等2-3秒才进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怎样?MP131A python回车之后差不多要等2-3秒才进入 >>>

还行,毕竟是一种解释性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