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能够接收到指令,但是跟光源连接,光源没有任何的反应,是为什么?

楼主:
制作一个按键控制光源亮度,然后按键按下去,串口助手也是能收到数据指令的,但是我要是连接光源后,光源没有任何的反应,我把光源连接电脑,用串口助手发送这个指令发送两次,这个光源能够打开以及关闭,请问为什么按键控制光源连接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按键控制光源指令跟发送的指令一样的阿,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按键控制光源指令跟发送的指令一样的阿】

从逻辑上说,你的【按键控制光源指令】肯定与【发送的指令】不一样,若一样就应该正常工作,你也就不会上论坛来了。

【不一样】甚至包括插头插座没有插好。

网友B:
光源的供电时如何?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键控制光源指令跟发送的指令一样的阿】 从逻辑上说,你的【按键控制光源指令】肯定与【发送的指令】 ...

这个是光源接入电脑后,用串口助手发送的指令,光源可以点亮,     这个是我按键控制光源电路接入电脑,串口助手收到的指令,但是我这个按键控制光源电路板连接光源,光源没有任何的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源的供电时如何?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问题

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首先,你要把通信协议搞懂,哪几位是代表什么意义,有没有CRC等等。建议楼再把问题详细化一下,这样大佬们就知道如何帮你了。

还有就是按键按下后,你串口输出的波特率对不对,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对不对得上。有时电脑的波特率与单片机的波型不一定对。

把波形(最好是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把数据发上来,要不大家都是猜着给你回答,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D:
是不是使能了数据流控制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使能了数据流控制引脚?

没有使能

网友E:
按键按下去,串口助手也是能收到数据指令的

查看按键串口的配置是否有问题,波特率、位数、停止位、校验位是否没问题

能收到数据指令,串口没打开或被占用的可能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按键按下去,串口助手也是能收到数据指令的   查看按键串口的配置是否有问题,波特率、位数、停 ...

我是在CUBEMX设置生成

   两个串口,PA9与PA10  PA2与PA3是连接串口屏的,  按键设备与光源设备能够和电脑串口助手可以正常通信,但这两个设备不能通信,   这个光源设备发送的指令,要发送两次才能执行,这个是按键设备接收到的指令   。按键按下去是高电平,波特率也都设置是115200,很奇怪两个设备之间不能通信,按键设备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不安下按键,他也能自动接收按键输出指令

网友D:
接收端和发送端都是自己写的程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CUBEMX设置生成   两个串口,PA9与PA10  PA2与PA3是连接串口屏的,  按键设 ...

两个设备之间不能通信?

怎么感觉像是硬件连接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设备之间不能通信? 怎么感觉像是硬件连接的问题呢

硬件连接?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接收端和发送端都是自己写的程序吗?

不是 只写按键光源控制电路的程序,连接光源电路的程序是别人已经写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 只写按键光源控制电路的程序,连接光源电路的程序是别人已经写好的,

那你能改就行,改成一样的串口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能改就行,改成一样的串口配置就好了。

串口配置我看过了

    下图是按键串口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光源接入电脑后,用串口助手发送的指令,光源可以点亮,    这个是我按键控制光源 ...

按键控制光源电路一次怎么发好几包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键控制光源电路一次怎么发好几包的数据?

是的  而且应该是按键按下一次,串口助手接收到数据,但是情况不是这样,先开始是0000,然后我按下SW1,他发送数据,发送一连串的重复数据,按道理再按下sw1,是接收关闭LED指令的数据,但是没有反应,然后不按按键,他一直再自动接收数据,求教什么情况,因为是第一次开始写代码,这个是按键的程序

网友:
你串口接收到一开始的00数据处理吗?可以用串口工具先发送很多个00再发送命令,看看能不能成功控制。

网友:
如果不能成功控制,就说明解析串口数据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