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32X035 DIY】+初品篇

楼主:
CH32X035评估板是一款基于青稞RISC-V内核的开发板,它提供PDUSB接口并集成了USB控制器和PD控制器。

CH32X035评估板的外观如图1所示,此外随机还配备了WCH-LINK。

由此可见其服务质量还是很贴心的,不想有些厂家的产品,既无板载的调试下载工具,也不提供随机的调试下载工具,要想测试还要先买个J-LINK啥的。

别看评估板上的外设比较少,但却为自主开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为其硬件资源可完全地向用户敞开,而无任何的系统占用情况。

图1 评估板与调试下载工具

评估板的功能分布如图2所示,各部分的作用为:

1. MCU:CH32X035C8T6

2. LED:通过插针连接主芯片 IO 口进行控制

3. 串口 1:用于串口通信和打印

4. 调试接口:用于下载、仿真调试

5. Download 按键:选择芯片上电时的启动模式

6. USB 接口 P7、P8:主芯片的 USB 通讯接口 PC16、PC17

7. 复位按键:用于外部手动复位 MCU

8. MCU I/O:主控 MCU I/O 引出引脚

9. 开关 S2 :用于切断或连接外部 5V 供电或 USB 供电

图2 功能分布

评估板板上有2个USB接口,其中一个是Type C型的,使用这2个USB接口均可以向开发板供电,其上电效果如图4和图5所示,均可点亮电源指示灯。

图3 电源电路

图4上电效果

图5 使用不同的接口供电

由于评估板的资源是完全向用户开发的,故即使是板载的LED,也是不占引脚资源的,再使用时,需自行连接相应的控制引脚。其电路如图6所示。

图6 LED电路

由图可知,LED灯是靠低电平点亮,为便于测试可直接将LED的引脚连接到GND来观察,见图7所示。

图7  LED测试

在开发资源方面,沁恒的也很到位的,基本无需再另外去寻找。不像一些厂家资源十分凌乱,难查难找,甚至还有些保密协议啥的。

评估板的例程资源如下:

在安装MounRiver_Studio的情况下,就可打开例程加以测试。

图7 开发工具界面

图8 完成编译

后续就是解决调试器的连接关系及下载相应的烧录软件。

网友A:
参与测评的网友都给配了WCH-LINK哈。保证大家的DIY能顺利进行,而不会因为烧录问题受影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与测评的网友都给配了WCH-LINK哈。保证大家的DIY能顺利进行,而不会因为烧录问题受影响呀

是呀,感谢!!!

网友B:
老师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很久没有见您出山了呀。

网友:
这个芯片手册说生产批号倒数第五位是0的芯片 IIC用不了,但是芯片只有一个IIC,是不是生产批号第五位是0的芯片就没IIC功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很久没有见您出山了呀。

一直没有新板子入手,就没怎么过来。好像现在板子少,书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