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上如果只有一个从设备,是不是就不需要将SDA设置成  开漏输出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led2015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教下,图中 这个SDA线是不是必须设置成开漏,还有是不是必须要接上接电阻,将此引脚的单片机内部的上拉电阻启用后,还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
必须设置成开漏输出,按协议来。

网友:
【IIC总线上如果只有一个从设备,是不是就不需要将SDA设置成  开漏输出】

即使只有一个设备,如图中的U3(24C64),SDA也必须设置成开漏,否则U3无法输出数据。

网友:
这类问题应该看器件手册,零散的解答替代不了阅读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