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分析

楼主:
  这个电路如何分析,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网友:
典型的差动放大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先要用R2R4和R7R8衰减然后再放大。

该电路总的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近似就是R2R4分压,是衰减。

网友:
看这个图的话,应该是哪里扣出来的吧!应该是有一个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的系统!

网友:
这个电路的目的应该是把交流信号的零点提升到REF。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1,输入是衰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