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容值大小的贴片电解电容与陶瓷电容性能对比

楼主:
相同容值大小的贴片电解电容与贴片陶瓷电容性能有什么差异,分别适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电解电容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
主要是串联等效电阻ESR和串联等效电感ESL参数的差别。铝电解的ESL和ESR较大,体积也较大,适用的工作频率较低,但价格更便宜(同容量、耐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