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芯片分享

楼主:
VGA接口常用的芯片型号:

LT8712EXI /LT8712EXC/LT8712X

LT8711V

LT8612EX-E3/LT8612X-M/LT8612UX/LT8612SX

LT8522X/LT8522EX

VGA接口的芯片详述

LT8712EXI /LT8712EXC/LT8712X是一款C/DP1.2到HDMI2.0和VGA转换器,设计用于将USB C类型源或DP1.2源连接到HDMI2.0和VGA接收器。

提供两个数字音频输出接口:I2S和SPDIF。
支持EDID缓冲、DP/eDP输入检测,决定自动进入节电模式。

LT8711V是一个高性能的Type-C/DP1.2到VGA转换器,设计用于连接USB Type-C源或DP1.2源到VGA接收器。LT8711V集成了一个符合DP1.2标准的接收机和一个高速三通道视频DAC。此外,还包括两个CC控制器,用于CC通信,实现DP Alt模式和功率传递功能,一个用于上游Type-C端口,另一个用于下游端口。

LT8612EX-E3/LT8612X-M/LT8612UX/LT8612SX是一个HDMI到HDMI和VGA/YPbPr的转换器,可以将HDMI数据流转换为HDMI信号和模拟RGB/YUV信号。它还输出8通道I2S和SPDIF信号,使高质量的7.1通道音频。

LT8522X/LT8522EX 是Lontium公司的VGA到HDMI芯片,基于cleararedgeÔ技术,支持VGA输入、数字音频输入和HDMI输出。HDMI输出接口符合HDMI 1.3 (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规范。HDMI输出接口也支持HDCP加密。

网友A:
能不能放上一些图片,这样就可以看得仔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放上一些图片,这样就可以看得仔细一点

好的,下次加一些相关图片。

网友:
数字电源的话采用的DSP、MCU、FPGA比较常见,如果嫌代码写起来麻烦的话可以选用免代码编程的PPEC电源芯片来做,拓扑全覆盖,在线调参操作贼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