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9-使用sqlite保存数据

楼主:
在设计中,经常会遇到数据的持久保存。简单设计的话就是保存到文件中。如果使用python的话,可以更容易的进行一些数据库操作来保存数据。
这里使用sqlite。sqlite不是默认安装的,因此需要从网上安装包
使用apt search sqlite搜索一下,发现有数据库的包
使用apt-get install python3-sqlite3 安装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对数据库的操作还是要使用数据库的语言的。如果要执行数据库的语言,就需要sqlite.cursor对象了,通过这个对象执行数据库的语句。
在每次使用之前需要连接数据库,在使用完之后要关闭数据库。
参考代码如下:
import sqlite3
from sqlite3 import Error
import datetime

sensor_db = 'sensor_database.db'

class MyDB:
    db = None
    def sql_connection(self):
        if self.db == None:
            try:
                self.db = sqlite3.connect(sensor_db)
            except Error:
                print(Error)

    def sql_close(self):
        self.db.close()
        self.db = None

    def put_data_to_db(self,id='',temperature=0):
        cursorObj = self.db.cursor()
        cmd =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s(id text, temperature real, time text)'%id
        cursorObj.execute(cmd)
        time = datetime.datetime.now()
        time = time.strftime('%Y-%m-%d %H:%M:%S')
        cmd = 'INSERT INTO %s VALUES (?,?,?)'%id
        cursorObj.execute(cmd,(id,temperature,time))
        self.db.commit()

    def get_id_data_number(self,id):
        cursorObj = self.db.cursor()
        cmd = 'SELECT * FROM %s '%id
        cursorObj.execute(cmd)
        rows = cursorObj.fetchall()
        number = len(rows)
        print(f'sensor-{id} have {number} datas')
        return number

    def get_id_all_data_from_db(self,id):
        cursorObj = self.db.cursor()
        cmd = 'SELECT * FROM %s '%id
        cursorObj.execute(cmd)
        rows = cursorObj.fetchall()
        return rows

    def get_data_from_db(self,id,index):
        number = self.get_id_data_number(id)
        if index >= number:
            return []
        else:
            cursorObj = self.db.cursor()
            cmd = 'SELECT * FROM %s '%id
            cursorObj.execute(cmd)
            rows = cursorObj.fetchall()
            return rows[index]

    def write_data_to_db(self,id,temperature):
        self.sql_connection()
        self.put_data_to_db(id,temperature)
        self.sql_close()

    def read_data_from_db(self,id,index):
        self.sql_connection()
        value = self.get_data_from_db(id,index)
        self.sql_close()
        return value

    def read_id_data_number(self,id):
        self.sql_connection()
        number = self.get_id_data_number(id)
        self.sql_close()
        return number

    def read_id_all_data(self,id):
        self.sql_connection()
        datas = self.get_id_all_data_from_db(id)
        self.sql_close()
        return datas

    def get_table_list(self):
        self.sql_connection()
        cursorObj = self.db.cursor()
        cursorObj.execute('SELECT name from sqlite_master where type= "table"')
        table_list = cursorObj.fetchall()
        self.sql_close()
        return table_list

if __name__ == '__main__':
    db = MyDB()
    db.write_data_to_db('t001',27)
    value = db.read_data_from_db('t001',1)
    print(value)

运行之后可以测试数据库的写入与读取操作,如下图所示,读出了数据库中的数据。

网友:
在设计中,经常会遇到数据的持久保存。简单设计的话就是保存到文件中。如果使用python的话,可以更容易的进行一些数据库操作来保存数据。

数据的持久化,是最常用的需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