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SPI、IIC串行总线项目作品提交

楼主:
作品名称:SPI、IIC串行总线项目
作者:bigbat

本次【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SPI、IIC串行总线项目的创意来源于平时工作过程中调试串行总线的程序时的困难,以往都是使用实际的传感器或实际的设备,这种方法的弊端是实际的传感器往往对时序要求严格,初始化指令和过程也十分复杂,只有程序写完整后才能验证出编写的程序是否正确,这一过程的困难之处是:发给传感器的指令是否正确无法确定,是因为指令问题还是通讯问题或者是传感器没有初始化完成等等问题无法确定,需要反复的进行测试。如果有能够如RS232串口一样的设备,通过PC机软件来测试一下命令是否正确,这样可以节省测试的时间。

项目的工作原理:

项目使用STM32F746-G开发板或其它的单片机,只要带有串行总线设备,IIC、SPI总线连接到被测开发板,然后按照传感器的工作要求初始化通讯参数,结合PC机的回复命令,这样就可以模拟出通讯过程。
设备端使用全速USB对设备进行转发,USB设备的通讯速率可以最高达到12Mbps/S,对于一般的IIC、SPI的速度已经足够了。因此选购了STM32F746-G开发板作为原型,后期完善和升级外围电路,也可以选用其它造价低的MCU产品降低成本。
开发板带有丰富的串口,IIC和SPI设备。带有USB接口并且USB提供了PHY电路,保证设备在插拔过程中的安全性。

项目产品介绍:
项目由MCU部分和PC机软件两部分组成,MCU负责连接传感器或被测设备,转发数据到PC端,软件负责接收数据和分析被测设备,模拟被测设备数据。

项目演示和操作介绍:
STM32开发板通过杜邦线连接调试设备IIC接口(使用STM32F103C8T6 开发板)。STM32开发板通过USB线连接PC主机。连接完成后,开启软件。

  软件加载

软件的功能与操作介绍:

1、使用选项卡,选择需要测试的总线类型。目前支持IIC和SPI两种总线。

IIC Bus总线

SPI Bus总线

2、选择总线类型后,选择模拟的设备总线类型,slave和master

3、连接设备,目前是STM32F746-G开发板,可以从状态栏查看连接设备状态,

  4、设置模拟设备的通讯参数,(实际是设置开发板的通讯参数,与被模拟的设备相同)被模拟的设备地址3C(十六进制),则参数设置也是3C

5,下载参数到调试器,(目前为STM32F746-G开发板),单击configure按钮,注意: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调试设备就不能在接收任何参数了,如果想修改参数,可以通过使用开发板上的蓝色按钮或给开发板重新上电。调试器完成工作后也不保留配置参数,每次给调试器上都需要重新配置参数。

6、开启调试被测开发板程序,(STM32F103C8T6),开启调试程序。

  7、PC机等待接收调试器数据,

实验过程:

1、连接开发板和被测试设备

  2、上电,下载调试参数

  3、接收完成后,屏幕出现提示,准备工作开始。

  4、设置调试断点,开始调试。接收调试程序发给设备的数据。

通过查看调试器发过来的设备确定程序是否正确。

总结:

本项目目前处在初步完成阶段,只是完成了验证和软件的编写,可以实现的功能还有进一步的提示空间,如果对本项目的细节内容感兴趣,可以联系详细交流。欢迎各位提供改进意见。

keil项目 HID定义源码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igbat/630758
源码 VS2022项目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igbat/630757

网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igbat/630758 C keil项目 HID定义源码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bigbat/630757 C#源码 VS2022项目

作品提交.zip (9.79 MB, 下载次数: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