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推荐

楼主:
最近有个设计,需求电压很小,不超过24V,电流mA级,想找隔离MOS,用来当开关,有没有小封装推荐的,阵列的更好。

网友A:
虽然没有什么能推荐的信息,但是对这个概念比较感兴趣。什么是固态继电器啊? 是不是MOSFET加上驱动和控制来实现继电器的功能就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有什么能推荐的信息,但是对这个概念比较感兴趣。什么是固态继电器啊? 是不是MOSFET加上驱动和控制 ...

就是隔离的,光控MOS,我用过AQW214就是封装太大,浪费,我是直流的。

网友:
冠西是电子公司的名字?国外的还是过内的?没听说过。

找了下,官网都没有,找到的网站资料都不全,估计后期采购渠道都不会通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xutong 发表于 2024-1-13 09:11 冠西吗 冠西是电子公司的名字?国外的还是过内的?没听说过。 找 ...

力创上看看,应该是这个名字

网友C:
耐压和电流承载力都很低的话,也许光耦都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耐压和电流承载力都很低的话,也许光耦都够用了。

想做到极致,光耦导通电压在几个mA时还是0.3V,但是光控MOS在几个mA下只有几十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做到极致,光耦导通电压在几个mA时还是0.3V,但是光控MOS在几个mA下只有几十mV

那你可以用光耦驱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