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B 带通滤波器实际电路异常

楼主:
最近设计了一个MFB 拓扑的BPF,使用Ti的https://webench.ti.com/filter-design-tool/filter-response这个工具构建,fo=375K,bw=30k,算出来一组参数,使用Tina-Ti进行仿真,结果尚可。(虽然与要求的GBW有些差距),但波形是正常的。实际打样了电路回来,发现经过BPF后,通带内始终有一些异常频点,而且感觉输出的波形经运放放大后,有一种被调制的赶脚,不明所以。

综上,来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还望不吝赐教。

    上述是仿真的图示,源文件放在附件。

下图是实际的波形图:

第一次做这个玩意,有点莫名其妙。下一步准备换一组低Q值的参数再看看。

网友:
来自 2楼

用MATLAB简单仿了一下

源信号、噪声、源+噪、滤波后

网友A:
看到了仿真的电路图,将实际电路图贴上来吧,最好是将实物拍个照片传上来。因为从示波器的波形(包括频谱分析结果)看,带通滤波功能是有的,就是噪声实在太大了,所以估计不是原理的问题,而是制作可能有较大的问题

网友:
实物也就是这样子的,后面两级运放单独做过板子测试没有问题,这个板子上用不用运放都测过,都不行。

  这是滤波器的设计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仿真的电路图,将实际电路图贴上来吧,最好是将实物拍个照片传上来。因为从示波器的波形(包括频谱分 ...

放上去了,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上去了,还望指点一二

这几天很忙,今天才看到消息。

看了一下印板,有些大致的想法。晚些时候给反馈信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上去了,还望指点一二

看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电源部分,外部电源是一个+5V电源,但是滤波器用到了-5V似乎是用一个开关电源产生的。这个开关电源是一个强大的噪声源,而你的滤波器的输入又是一个微弱信号,只有几毫伏。所以我高度怀疑这个电路的噪声来源就是这个开关电源。

建议断开开关电源,直接用外部负电源接入,做个实验。如果能够确定,可以改变电源供给方式,或者改变开关电源的接入方式,加强负电压的滤波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上去了,还望指点一二

第二个问题:

楼主采用的带通滤波器是多路反馈型电路。这种电路在采用等电容设计的时候,本身具有很高的增益,所以通常总是在前面用两个电阻构成一个分压器将输入电压降下来。例如楼主电路中的54.9k与124欧、51.1k与118欧。此时整个滤波器的通带增益是1(0dB)。

然而,正是这个分压电路,使得实际加入运放的信号变得极小,大约只有10微伏,使得信号的信噪比愈加劣化。

实际电路中,滤波器后面用了一个放大倍数约为200的两级放大器,为何不直接将滤波器的增益提高呢?

网友:
按照我的计算,如果将滤波器电路中的54.9k与124欧改为3.86k与128欧,51.1k与118欧改为3.65k与121欧,那么整个滤波器电路的增益将是200倍,而其他指标都不变。

说一下上述改动的原理与方法:保持改动前后两个电阻的并联值相同,但是分压比改变,则增益将按照分压比的变化而变化,其他参数保持不变。

网友A:
修改电源的几个方法:

1、直接给正负电源。

2、供给+10V单电源,然后用运放产生参考电位提供给滤波器。

3、还是用开关电源提供-5V,但是要将开关电源部分的电源和地分割出来,不要与放大器滤波器的电源和地混淆,只允许在电源输入插座附近联通,且在电源插座附近增加一组足够容量的退耦电容。

另外,开关电源输出的负电源要通过电容电感构成的PI形滤波网络后才能连接到滤波器,PI形滤波网络的第一个电容接开关电源的地平面,第二个电容接滤波器的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上去了,还望指点一二

希望看到楼主的改进结果。

网友C:
楼主改进后的效果希望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电源的几个方法: 1、直接给正负电源。 2、供给+10V单电源,然后用运放产生参考电位提供给滤波器 ...

感谢指导。

1、直接外部供正负电源,这个我有试验过,基本无改善效果。
2、之所以没有直接用滤波电路同时放大,主要是考虑增益带宽积值,记得TI手册里面GBW=G*Fn*Q*100。所以后面单独做的放大

3、更换参数,调整电源方案,我后续继续测试,有效果继续更新。(应该会晚一些,目前手头有别的事情)

再次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进后的效果希望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好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导。 1、直接外部供正负电源,这个我有试验过,基本无改善效果。 2、之所以没有直接用滤波电路 ...

增益带宽积确实是要考虑的,我忽略了。

不过可否将放大器放在滤波器前面呢?那样滤波器的输入信噪比可以得到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益带宽积确实是要考虑的,我忽略了。 不过可否将放大器放在滤波器前面呢?那样滤波器的输入信噪比可 ...

最近比较忙,今天抽空试了一组参数,电源运放型号都未做更改,仅对滤波器调整了参数,看着感觉还可以,就是滚降好像比较慢,下面是一些测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