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三大拓扑之 Boost电源中PFC电路的演变过程

楼主:
 下面到电源三大拓扑中的Boost了,Boost在英文里是提高的意思,从字面就可看出,Boost拓扑就是升压,Boost电路的输出一定是大于输入的。说 得无益,直接上图,先来认识一下Boost拓扑结构。

很容易看出,电感连接到输入电压位置,这是判断Boost拓扑的简单方法。下面是一个集成芯片组成的的一个升压电路,很容易识别出这就是Boost 拓扑构成的。

先熟悉一下Boost电路输出电压公式:CCM工作模式时,Vout = Vin/(1-D),D为占空比

  从公式就可看出输出电压一定比输入电压大。

Boost的原理其实也不复杂,要分析原理还得是要看波形图。

  1)mos管Q1导通,电感一端被接地,输入电压对电感充电。
  2)电感两端 = 输入电压
  3)电感电流线性上升(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4)MOS管关断,电感电压反向(懂Buck一定知道为何了)
  5)电感通过二极管向负载供电
  周而复始。

在开关电源中, Boost 拓扑是很常见的,用得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PFC(功率因素矫正),下面就是个实际应用是的PFC电路

  从公式Vout = Vin/(1-D)可以看出随着占空比 D 的增大,输出电压也增大,那如果1-D --> 0,输出电压是否就可以无限大呢。答案是否定的,由于MOS管的非理想性、杂散电容的影响、及电感电容等各种损耗的关系,输出电压随占空比的上升到一定的值会下跌,最惨的情况会跌倒零。如图所示。通常占空比做到0.5左右基本差不多了。到0.75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