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温度或者电流检测模块,需要无线远程

楼主:
大神们

小弟最近想diy个东西,需要我这边知道是否以通电或者温度,供电有110v ac 或者12v dc, 不需要一直的反馈,最好是我能收到提示,不需要显示温度,距离大概500m, 没有wifi覆盖。东西一定要小。

网友A:
温度和电流检测模块

应该是俩个东西吧

分开找就不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和电流检测模块 应该是俩个东西吧 分开找就不难找了

其中一个就可以,我希望有几个能推荐我一下

网友:
大概500m的无线通信距离,这个不近,你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B:
测温度的传感器有很多,有数字的也有模拟的,这个得看你的需求,AHT20温湿度检测,18B20温度检测,LMT84温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温度的传感器有很多,有数字的也有模拟的,这个得看你的需求,AHT20温湿度检测,18B20温度检测,LMT84温 ...

远程通讯或者feed back有推荐么谢谢

网友:
无线串口传输的 433M,可以超过距离。

网友:
电流模块可以上某宝找有互感器的,温度嘛NTC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测试多大电流

这款电流传感器模块,自带隔离,支持150A,如果不合适,我们还有其他规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