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LVGL移植与NXP GUI结合

楼主:
STM32F746-G开发板是带有图形和触摸设备的,但是ST公司只支持自家的TouchGFX,开源的LVGL是不支持地,所以移植LVGL就是一件麻烦事,幸好有开源的项目
本次分享也是基于该项目地,STM32F746内置有DMA2D的硬件支持,但是该项目的GPU这一项没有能够提供驱动,这说明ST公司的F7产品的技术比较落后了,所以大家今后的产品尽可能地使用新的H7系列,H7的DMA2D的功能不光比F7多,而且各方面的支持也比F7好,就如:LVGL就有提供GPU(DMA2D)的驱动。而且两者的价格差别不大。
1、准备工作
下载 源码,下载NXP的GUI工具Gui-Guider(免费但不开源),keil开发工具,STM32CubeMX
2、移植代码
使用STM32CubeMX建立一个基础项目,
需要选择,LTDC、DMA2D、FMC选项,建立项目。
2、为Keil项目添加LVGL源码
将lv_port_stm32f746_disco的LVGL中的源码拷贝到项目目录。
源码有两部分组成,
(1)部分是驱动,包含tft.c,touuchpad.c,ft5336.c和几个STM32下的原始驱动。
(2)是LVGL源码,这个简单直接拷贝到LVGL目录,只是需要手工加入到keil项目中,文件非常的多。不知道有什么简便方法。
3、修改项目参数
根据具体的情况修改,我的如上图。反正我是编译了很多次才通过地!!,有知道好办法烦请告知。
4、修改源码
源码中有很多的包含文件路径需要修改,如:tft.c文件。
5、建立界面
选择模板,建立项目。
6、生成C语言的源码文件。
7、拷贝文件到生成的项目中
项目只需要custom和generated两个文件夹的内容。
这是我的项目目录,gui生成的代码基本上是标准C语言代码。所以兼容性非常的强。
8、加入keil项目中
打开main.c文件,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020061]@attention[/url] *
* Copyright (c) 2023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RGB565_480x272.h"
#include "RGB565_240x130_1.h"
#include "RGB565_240x130_2.h"
#include "../../lvgl/lvgl.h"
#include "../../hal_stm_lvgl/tft/tft.h"
#include "../../hal_stm_lvgl/touchpad/touchpad.h"
#include "../../lvgl/demos/lv_demos.h"
#include "../../lvgl/demos/start/lv_start.h"
#include "gui_guider.h"
#include "events_init.h"
#include "custom.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static void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Command);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DMA2D_HandleTypeDef hdma2d;
I2C_HandleTypeDef hi2c3;
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1;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FMC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LTDC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DMA2D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2C3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uint32_t sdramv[65280] __attribute__ ((at(SDRAM_BANK_ADDR)));
/* DMA2D output address in SRAM : this is the buffer displayed on LCD screen */
/* The buffer in SRAM is 240x130x2 = 60 KBytes */
uint32_t aBlendedImage[65280] __attribute__ ((at(SDRAM_BANK_ADDR)));
//uint32_t aBlendedImage[(LAYER_SIZE_X * LAYER_SIZE_Y * LAYER_BYTE_PER_PIXEL) / 4] __attribute__ ((at(SDRAM_BANK_ADDR)));
//uint32_t aBlendedImage[(LAYER_SIZE_X * LAYER_SIZE_Y * LAYER_BYTE_PER_PIXEL) / 4];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lv_ui guider_ui;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Enable the CPU Cache */
/* Enable I-Cache---------------------------------------------------------*/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FMC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LTDC_Init();
//MX_DMA2D_Init();
//MX_I2C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DMA2D_Start(&hdma2d,(uint32_t)&RGB565_480x272,(uint32_t)&aBlendedImage,480,272);
lv_init();
tft_init();
touchpad_init();
// lv_demo_benchmark();
// lv_demo_music();
// lv_demo_stress();
//lv_demo_widgets();
//lv_example_get_started();
/*Create a GUI-Guider app */
setup_ui(&guider_ui);
events_init(&guider_ui);
custom_init(&guider_ui);
// for(uint16_t i=0;i<65280;i++)
// {
// sdramv[i] = RGB565_480x272[i];
// }
//
// hal_status = HAL_DMA2D_BlendingStart_IT(&hdma2d,
// (uint32_t)&RGB565_240x130_1,
// (uint32_t)&RGB565_240x130_2,
// (uint32_t)&aBlendedImage,
// LAYER_SIZE_X,
// LAYER_SIZE_Y);
// HAL_DMA2D_BlendingStart(&hdma2d,
// (uint32_t)&RGB565_240x130_1,
// (uint32_t)&RGB565_240x130_2,
// (uint32_t)&aBlendedImage,
// LAYER_SIZE_X,
// LAYER_SIZE_Y);
//OnError_Handler(hal_status != HAL_OK);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Delay(5);
lv_task_handler();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LSE Drive Capability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3);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2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40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DMA2D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DMA2D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DMA2D_Init 0 */
/* USER CODE END DMA2D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DMA2D_Init 1 */
/* USER CODE END DMA2D_Init 1 */
hdma2d.Instance = DMA2D;
hdma2d.Init.Mode = DMA2D_M2M;
hdma2d.Init.ColorMode = DMA2D_OUTPUT_RGB565;
hdma2d.Init.OutputOffset = 0;
hdma2d.LayerCfg[1].InputOffset = 0;
hdma2d.LayerCfg[1].InputColorMode = DMA2D_INPUT_RGB565;
hdma2d.LayerCfg[1].AlphaMode = DMA2D_REPLACE_ALPHA;
hdma2d.LayerCfg[1].InputAlpha = 0x7f;
if (HAL_DMA2D_Init(&hdma2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DMA2D_ConfigLayer(&hdma2d, 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DMA2D_Init 2 */
/* USER CODE END DMA2D_Init 2 */
}
/**
* @brief I2C3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I2C3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2C3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3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2C3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3_Init 1 */
hi2c3.Instance = I2C3;
hi2c3.Init.Timing = 0x00606092;
hi2c3.Init.OwnAddress1 = 0;
hi2c3.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3.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3.Init.OwnAddress2 = 0;
hi2c3.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hi2c3.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3.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nalogue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AnalogFilter(&hi2c3,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Digital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DigitalFilter(&hi2c3,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2C3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2C3_Init 2 */
}
/**
* @brief LTD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LTD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LTDC_Init 0 */
/* USER CODE END LTDC_Init 0 */
LTDC_LayerCfgTypeDef pLayerCfg = {0};
/* USER CODE BEGIN LTDC_Init 1 */
/* USER CODE END LTDC_Init 1 */
hltdc.Instance = LTDC;
hltdc.Init.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hltdc.Init.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hltdc.Init.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hltdc.Init.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hltdc.Init.HorizontalSync = 40;
hltdc.Init.VerticalSync = 9;
hltdc.Init.AccumulatedHBP = 53;
hltdc.Init.AccumulatedVBP = 11;
hltdc.Init.AccumulatedActiveW = 533;
hltdc.Init.AccumulatedActiveH = 283;
hltdc.Init.TotalWidth = 565;
hltdc.Init.TotalHeigh = 285;
hltdc.Init.Backcolor.Blue = 0;
hltdc.Init.Backcolor.Green = 0;
hltdc.Init.Backcolor.Red = 0;
if (HAL_LTDC_Init(&hltd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LayerCfg.WindowX0 = 0;
pLayerCfg.WindowX1 = 480;
pLayerCfg.WindowY0 = 0;
pLayerCfg.WindowY1 = 272;
pLayerCfg.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pLayerCfg.Alpha = 255;
pLayerCfg.Alpha0 = 0;
pLayerCfg.BlendingFactor1 = LTDC_BLENDING_FACTOR1_PAxCA;
pLayerCfg.BlendingFactor2 = LTDC_BLENDING_FACTOR2_PAxCA;
pLayerCfg.FBStartAdress = 0xC0000000;
pLayerCfg.ImageWidth = 480;
pLayerCfg.ImageHeight = 272;
pLayerCfg.Backcolor.Blue = 0;
pLayerCfg.Backcolor.Green = 0;
pLayerCfg.Backcolor.Red = 0;
if (HAL_LTDC_ConfigLayer(&hltdc, &pLayerCfg, 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LTDC_Init 2 */
/* Assert display enable LCD_DISP pin */
HAL_GPIO_WritePin(LCD_DISP_GPIO_Port, LCD_DISP_Pin, GPIO_PIN_SET);
/* Assert backlight LCD_BL_CTRL pin */
HAL_GPIO_WritePin(LCD_BL_CTRL_GPIO_Port, LCD_BL_CTRL_Pin, GPIO_PIN_SET);
/* USER CODE END LTDC_Init 2 */
}
/**
* @brief US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 FM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FM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FMC_Init 0 */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command;
/* USER CODE END FMC_Init 0 */
FMC_SDRAM_TimingTypeDef SdramTiming = {0};
/* USER CODE BEGIN FMC_Init 1 */
/* USER CODE END FMC_Init 1 */
/** Perform the SDRAM1 memor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hsdram1.Instance = FMC_SDRAM_DEVICE;
/* hsdram1.Init */
hsdram1.Init.SDBank = FMC_SDRAM_BANK1;
hsdram1.Init.ColumnBitsNumber = FMC_SDRAM_COLUMN_BITS_NUM_8;
hsdram1.Init.RowBitsNumber = FMC_SDRAM_ROW_BITS_NUM_12;
hsdram1.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SDRAM_MEM_BUS_WIDTH_16;
hsdram1.Init.InternalBankNumber = FMC_SDRAM_INTERN_BANKS_NUM_4;
hsdram1.Init.CASLatency = FMC_SDRAM_CAS_LATENCY_3;
hsdram1.Init.WriteProtection = FMC_SDRAM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
hsdram1.Init.SDClockPeriod = FMC_SDRAM_CLOCK_PERIOD_2;
hsdram1.Init.ReadBurst = FMC_SDRAM_RBURST_ENABLE;
hsdram1.Init.ReadPipeDelay = FMC_SDRAM_RPIPE_DELAY_0;
/* SdramTiming */
SdramTiming.LoadToActiveDelay = 2;
SdramTiming.ExitSelfRefreshDelay = 7;
SdramTiming.SelfRefreshTime = 4;
SdramTiming.RowCycleDelay = 7;
SdramTiming.WriteRecoveryTime = 3;
SdramTiming.RPDelay = 2;
SdramTiming.RCDDelay = 2;
if (HAL_SDRAM_Init(&hsdram1, &SdramTimin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FMC_Init 2 */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hsdram1, &command);
/* USER CODE END FMC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J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K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CD_BL_CTRL_GPIO_Port, LCD_BL_CTRL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CD_DISP_GPIO_Port, LCD_DISP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 LCD_BL_CTRL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BL_CTRL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CD_BL_CTR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CD_DISP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DISP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CD_DISP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CD_INT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IN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EV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LCD_IN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 USER CODE BEGIN 4 */
/**
* @brief Perform the SDRAM external memor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param hsdram: SDRAM handle
* @param Command: Pointer to SDRAM command structur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Command)
{
__IO uint32_t tmpmrd =0;
/* Step 3: Configure a clock configuration enable command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CLK_ENABLE;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 Send the command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 Command, SDRAM_TIMEOUT);
/* Step 4: Insert 100 us minimum delay */
/* Inserted delay is equal to 1 ms due to systick time base unit (ms) */
HAL_Delay(1);
/* Step 5: Configure a PALL (precharge all) command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PALL;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 Send the command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 Command, SDRAM_TIMEOUT);
/* Step 6 : Configure a Auto-Refresh command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AUTOREFRESH_MODE;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8;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 Send the command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 Command, SDRAM_TIMEOUT);
/* Step 7: Program the external memory mode register */
tmpmrd = (uint32_t)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2 |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LOAD_MODE;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tmpmrd;
/* Send the command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 Command, SDRAM_TIMEOUT);
/* Step 8: Set the refresh rate counter */
/* (15.62 us x Freq) - 20 */
/* Set the device refresh counter */
hsdram->Instance->SDRTR |= ((uint32_t)((1292)<< 1));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除了 lv_init(); tft_init(); touchpad_init();三个驱动程序文件外,
还需要,界面内容,lv_ui guider_ui;
setup_ui(&guider_ui);
events_init(&guider_ui);
custom_init(&guider_ui);
这是三个界面生成的函数和一个定义guider_ui,
完成后基本上就算可以了。
界面支持,触摸屏
通过屏幕触摸可以切换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