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电机电流大概3A MOS管参数是足够的,控制电机正反转 这样做可以不

网友:
应该不行。控制继电器1、2脚的电流方向来控制双刀双掷开关的位置。但1、2脚接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只能一个方向。

网友:
【电机电流大概3A MOS管参数是足够的,控制电机正反转 这样做可以不】

为什么要使用一个N沟MOS管?是为了控制电动机转速么?

网友:
想法可以,稳定可靠比较难搞,电动机属于感性负载

电机运动控制的就是正反转,要让MOS管控制电机驱动,需要驱动电路,如全桥电路、驱动芯片等。

网友:
为啥不直接用h桥,继电器会更加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