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M32G103RCT6开发板测评】+ MultiButton按键测试

楼主:
测试下按键输入测试。

一、硬件电路

开发板上有一路用户按键,对应MCU的PC13端口

二、MultiButton

2.1、简介

MultiButton 是一个小巧简单易用的事件驱动型按键驱动模块,可无限量扩展按键,按键事件的回调异步处理方式可以简化你的程序结构,去除冗余的按键处理硬编码,让你的按键业务逻辑更清晰。

2.2、源码下载

地址:

三、移植代码

3.1、添加源码到工程项目

3.2、key.c

#include "main.h"

enum Button_IDs {
	btn1_id,
	btn2_id,
};

struct Button btn1;

uint8_t read_button_GPIO(uint8_t button_id)
{
	// you can share the GPIO read function with multiple Buttons
	switch(button_id)
	{
		case btn1_id:
			return HAL_GPIO_ReadPin(B2_GPIO_PORT, B2_PIN);
		default:
			return 0;
	}
}

void BTN1_PRESS_DOWN_Handler(void* btn)
{
	printf("B2 DOWN! \r\n");
}

void BTN1_PRESS_UP_Handler(void* btn)
{
	printf("B2 UP! \r\n");
}

void BTN1_PRESS_REPEAT_Handler(void* btn)
{
	printf("B2 PRESS_REPEAT! \r\n");
}

void BTN1_SINGLE_Click_Handler(void* btn)
{
	printf("B2 SINGLE_ClICK! \r\n");
}

void BTN1_DOUBLE_Click_Handler(void* btn)
{
	printf("B2 DOUBLE_ClICK! \r\n");
}

void BTN1_LONG_PRESS_START_Handler(void* btn)
{
	printf("B2 LONG_PRESS_START! \r\n");
}

void BTN1_LONG_PRESS_HOLD_Handler(void* btn)
{
	printf("B2 LONG_PRESS_HOLD! \r\n");
}

void init_key(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B2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B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Drive     = GPIO_DRIVE_LEVEL3;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B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button_init(&btn1, read_button_GPIO, 0, btn1_id);
	button_attach(&btn1, PRESS_DOWN,       BTN1_PRESS_DOWN_Handler);
	button_attach(&btn1, PRESS_UP,         BTN1_PRESS_UP_Handler);
	button_attach(&btn1, PRESS_REPEAT,     BTN1_PRESS_REPEAT_Handler);
	button_attach(&btn1, SINGLE_CLICK,     BTN1_SINGLE_Click_Handler);
	button_attach(&btn1, DOUBLE_CLICK,     BTN1_DOUBLE_Click_Handler);
	button_attach(&btn1, LONG_PRESS_START, BTN1_LONG_PRESS_START_Handler);
	button_attach(&btn1, LONG_PRESS_HOLD,  BTN1_LONG_PRESS_HOLD_Handler);
	button_start(&btn1);
}

3.3、main.c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usart_init(115200);
	printf("\r\n\r\n====== ACM32G103 MCU is runing ======\r\nSysCoreClk: %dHz, HCLK:%dHz\r\nPCLK1:%dHz, PCLK2:%dHz\r\n\r\n",g_SystemCoreClock, HAL_RCC_GetHCLKFreq(),HAL_RCC_GetPCLK1Freq(),HAL_RCC_GetPCLK2Freq());

	init_led();
	init_tim2();
	init_key();
	while(1)
	{
	}
}

3.4、定时器中断

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按键后台处理函数,定时时间5ms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init_tim2(void)
{
	uint32_t timer_clock;
	timer_clock = HAL_RCC_GetPCLK1Freq();

	if (HAL_RCC_GetHCLKFreq() != timer_clock)  // if hclk/pclk != 1, then timer clk = pclk * 2
	{
		 timer_clock =  timer_clock << 1;
	}

	tim2_handler.Instance = TIM2;
	tim2_handler.Init.ARRPreLoadEn = TIM_ARR_PRELOAD_ENABLE;
	tim2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2_handler.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2_handler.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2_handler.Init.Prescaler = (timer_clock/TIM_CLOCK_FREQ) - 1;
	tim2_handler.Init.Period = (TIM_CLOCK_FREQ/1000)*5 - 1;  // 5ms

	__HAL_RCC_TIM2_RESET();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NVIC_ClearPendingIRQ(TIM2_IRQn);
  NVIC_EnableIRQ(TIM2_IRQn);

	HAL_TIMER_MSP_Init(&tim2_handler);
	HAL_TIMER_Base_Init(&tim2_handler);
	HAL_TIM_ENABLE_IT(&tim2_handler, TIMER_INT_EN_UPD);
	HAL_TIMER_Base_Start(tim2_handler.Instance);

}

//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Updeate_Event_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Timer_Update_Flag = 1;
		button_ticks();
		//led1_tog();
}

四、测试结果

下载程序后,复位开发板,查看串口输出

操作按键,输出按键的几种状态。

网友A:
按键用得好,就看得出楼主大佬是大神级别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用得好,就看得出楼主大佬是大神级别的!学习了。

不敢,菜鸟一枚,移植开源的软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