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人脸识别储物柜 GPIO设置和柜门机构

楼主:
储物柜柜门开启通过树莓派GPIO进行,树莓派 4B,有 40 个 GPIO 引脚,树莓派官方操作系统 Raspbian 下,可以使用系统默认安装的 python 中 RPi.GPIO 库,进行操作。

GPIO定义

由于使用的是64位系统,需使用gpiozero进行控制,GPIO Zero库是树莓派官方目前推荐的用于操作树莓派上GPIO口的Python库,该库最早是在RPi.GPIO库之上开发而来的。
官方的镜像已经包含了GPIO Zero库,不用单独安装。

测试一下GPIO控制,首先搭建测试,点亮一个LED灯。

连接图

可以使用下面代码来控制LED亮灭交替闪烁:

 # 引入LED类
from gpiozero import LED
from time import sleep

red = LED(17) #物理引脚11

while True:
    red.on()
    sleep(2)
    red.off()
    sleep(2)
LED灯点亮,闪烁。
储物柜柜门开锁方式选用储物柜专用电控锁。
这个电控锁设计的很巧妙,是利用一根特殊金属丝,通电后热涨冷缩的原理来控制锁的开闭,控制简单可靠。根据实际电源情况,选用的是5v型号。

通电测试运行可靠。
采用一个塑料盒模拟储物柜
用将锁体和锁舌用热熔胶分别固定在盒身和盒盖上。
开好孔洞将控制线引出。
电路部分,由于电控锁电压为5V,且控制电流较大,树莓派的GPIO为3.3V,不能直接驱动,所以GPIO先控制一个3.3V的继电器,再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控锁。GPIO使用物理第11引脚,接线如下图所示:

图中中间位置的调试器,只用来给电控锁提供5V电源。

编写如下程序进行测试

from gpiozero import LED
from time import sleep

# 定义引脚编号
pin = 17

# 创建LED对象
led = LED(pin)

print("开锁...")

#开锁三秒
led.on()
sleep(3)
led.off()

# 清理资源
led.close()

运行后,如图

运行程序,输出开锁信息,电控锁动作,储物柜柜门弹开。

网友A:
电控锁的电源是5V供电吧

锁体和锁舌装在小机箱上比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控锁的电源是5V供电吧 锁体和锁舌装在小机箱上比效果更好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