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相同,阻抗相同,形状不同的喇叭发声问题

楼主:
两款喇叭,相同功率2W,阻抗相同8欧,形状不同一个是圆形的,尺寸较大,一个椭圆形的,尺寸较小,在同样的输入信号下,声音的大小不同,为什么,求助原因,谢谢!

网友:
灵敏度不一样啊 !

网友:
影响扬声器声音大小,至少磁隙中的磁感应强度是一个因素,纸盆的面积也是一个因素。

网友:
打个比喻吧,100块钱的油,小轿车能跑200公里,SUV就只能跑130公里。 为什么同样价钱的油,车能跑的公里数不一样呢 ?

网友:
效率不一样,这个和喇叭的震动频率、振幅都有关,一个低频的喇叭和一个中频的喇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低频的喇叭的功率很大,给人的感觉也可能不如中频的喇叭,但是这两种对低频的还原效果却不一样。

网友:
声音大小与形状的关系不大,音圈所处磁场强度的影响最大。

网友: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