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X035评估板】--板载按键功能

楼主:
        本篇讲述板载按键。开发板上有两个按键,原理图如下。S1做按键复位,S2做按键控制LED1亮灭。

图1:按键原理图

1.按键S1做复位按键

        按键S1接PA21,按按键S1 MCU未硬件复位。经查资料PA21主功能是普通IO口,默认复用功能RST,因此需要配置.但SDK及资料未明确载明寄存器配置(如有寄存器配置可行的小伙伴可以相互交流下),后在WCH-LinkUtility上位机软件通过WCH-LinkE配置如下图:

图2:复位按键配置

2.按键S2控制LED1,没按一次,亮/灭切换

        按键S2接PC17,在这里使用外部INT中断,做按键消抖处理,没按一次,PA0(接LED1,低电平点亮)电平反转一次控制LED亮/灭.附部分代码如下:

<1>//按键IO PC17 外部中断配置

void EXTI17_IN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 EXTI_Line0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5_1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printf("EXTI17_INT_INIT\r\n");
}

<2>按键消抖与控制功能

	while(1)
    {
        if(key_flag)
        {
            key_flag=0;
            Delay_Ms(1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7)==1)
            {
                led_status=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led_status == 0) ? (led_status=Bit_SET):(led_status=Bit_RESET));
                printf("Led Toggle!\r\n");
                if(led_status)
                {
                    printf("now led_status OFF\r\n");
                }
                else
                {
                    printf("now led_status ON\r\n");
                }

            }
        }
    }

3.运行日志

测试按键控灯及复位键功能,日志如下:

图3:测试日志

4.源代码

        全部功能代码见附件

main.c

按键控灯程序

保持热爱

网友:
我看了大佬的消抖处理,延时100ms,我们一般是在10Ms左右,感觉演示单独功能可以,如果在实际项目中,不可取呀。你可以试一下用状态机来处理消抖。

网友:
这个跟机械按键消抖延时及原理图有些关系,这个按键没有旁路电容。知道理论上定20~50ms,实际若定20ms左右,按一次会触发多次,还是以实际调试测验为准。参数是经过测验体验定的,有调过哦,效果还可以。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