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高性能运动控制MCU 先楫HPM5361】LVGL_GUI移植

楼主:
大家好,好久不见哈,由于年底了工作太忙(客户都希望自己的项目能在年前结案)所以导致拖更了一段时间,不好意思哈。因为我发现论坛中对于这块板卡没有太多的干货教程,大多数都是串口,GPIO等教程,所以这一期我们来使用先辑的板卡移植一下LVGL试试看。这一章教程基于我前面发布两章TFT液晶教程和电阻触摸屏教程,所以没有基础的小伙伴麻烦往前翻翻。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LVGL,LVGL是来自国外的一款轻量级开源嵌入式GUI系统,它可以轻易的运行在各种嵌入式设备上,比如我们的先辑板卡。废话不多说,我们自己直接上干货,

首先准备好lvgl源码(从github上获取或从文章附件获取):

然后打开我们上一篇文件的工程,将lvgl源码添加进来:

然后我们将lv_port_disp_template.c的disp_flush函数改为下图所示:(这一步很重要如果不对的话会导致屏幕无显示或花屏)

  然后把lv_port_indev_template.c中的touchpad_read改成下面这样(如果不对的话会没触摸)

然后就是在main.c中添加对应的头文件

为LVGL创建一个心跳任务:

再创建一个事务处理函数

  然后就好了,效果非常的不错,哈哈是不是很快很简单,大家动手试试吧

   接下来移植结束了,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下次再出一个tf卡加fatfs文件系统的移植,由于时间少,所以教程也是写的短,不过内容绝对都是干货,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了会回复的

老规矩,没有积分的小伙伴评论区留下邮箱

网友A:
接下来移植结束了,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下次再出一个tf卡加fatfs文件系统的移植,由于时间少,所以教程也是写的短,不过内容绝对都是干货,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了会回复的。

大佬使用了扩展的内存吗?

网友B:
你这个涉及到软件集成吗,兄弟,有相关于软件集成的资料学习吗,入门级别的那种,半路出家,基础知识很薄弱,想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移植结束了,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下次再出一个tf卡加fatfs文件系统的移植,由于时间少,所以教程也是写 ...

没有使用到扩展内存哦,不过我lvgl缓冲区设置的比较小,只设置了不到32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涉及到软件集成吗,兄弟,有相关于软件集成的资料学习吗,入门级别的那种,半路出家,基础知识很薄弱 ...

不太懂哦,我这个属于嵌入式软件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使用到扩展内存哦,不过我lvgl缓冲区设置的比较小,只设置了不到32k

我也准备学习这个板子,以后得麻烦你了,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学习这个板子,以后得麻烦你了,向你请教一下。

可以的,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