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X035评估板】--OLED显示

楼主:
        本篇讲述用CH32X035开发板点亮OLED.所使用到的oled模块0.91",像素点128*32,驱动芯片SSD1306G.模块资料放在附件里.

一.硬件准备

        模块引脚VCC、GND、SDA、SCL,I2C驱动。SDA接PA11,SCL接PA10.

二.代码准备

        硬件I2C寄存器方案遇到标志位阻塞情况,此功能实现使用IO模拟I2C方案驱动模块。

1.关于引脚定义及初始化

#define OLED_GPIO_PORT     GPIOA
#define OLED_SDA_PIN	   GPIO_Pin_11//PA10
#define OLED_SCL_PIN       GPIO_Pin_10//PA11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WriteBit(OLED_GPIO_PORT,OLED_SCL_PIN, 0)   //IIC接口的时钟信号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WriteBit(OLED_GPIO_PORT,OLED_SCL_PIN, 1)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WriteBit(OLED_GPIO_PORT,OLED_SDA_PIN, 0)   //IIC接口的数据信号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WriteBit(OLED_GPIO_PORT,OLED_SDA_PIN, 1)

#define IIC_READ_SDA    GPIO_ReadInputDataBit(OLED_GPIO_PORT,OLED_SDA_PIN)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LED_SDA_PIN|OLED_SC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2.关于I2c需要使用到的函数

<1>I2C延时

//延时
void IIC_delay(void)
{
	u8 t=5;       //3
	while(t--);

<2>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OLED_SDIN_Set();
	OLED_SCLK_Set();
	IIC_delay();
	OLED_SDIN_Clr();
	IIC_delay();
	OLED_SCLK_Clr();
	IIC_delay();
}

<3>结束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IIC_delay();

	OLED_SDIN_Set();
}

<4>等待信号响应

void I2C_WaitAck(void) //测数据信号的电平
{
	uint8_t cnt=0;

	OLED_SDIN_Set();
	IIC_delay();
	OLED_SCLK_Set();
	IIC_delay();
	while(IIC_READ_SDA)
	{
		cnt++;
		if(cnt>1)//250
		{
			I2C_Stop();
			break;
		}
	}
	OLED_SCLK_Clr();
	IIC_delay();
}

<5>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end_Byte(u8 dat)
{
	u8 i;
	for(i=0;i<8;i++)
	{
		OLED_SCLK_Clr();//将时钟信号设置为低电平
		if(dat&0x80)//将dat的8位从最高位依次写入
		{
			OLED_SDIN_Set();
		}
		else
		{
			OLED_SDIN_Clr();
		}
		IIC_delay();
		OLED_SCLK_Set();
		IIC_delay();
		OLED_SCLK_Clr();
		dat<<=1;
  }
}

3.驱动模块使用函数.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I2C_Start();
	Send_Byte(0x78);
	I2C_WaitAck();
	if(mode)
	{
		Send_Byte(0x40);
	}
  	else
	{
		Send_Byte(0x00);
	}
	I2C_WaitAck();
	Send_Byte(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4.驱动OLED显示函数

void OLED_Display(void)
{
	Delay_Ms(15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B4,OLED_CMD);//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设置亮度0xCF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OLED_DisplayTurn(1);
	OLED_ColorTurn(0);

	printf("data row:%d cloum:%d \r\n",sizeof(hz_oled)/sizeof(hz_oled[0]),sizeof(hz_oled[0])/sizeof(unsigned char));

	memset(OLED_GRAM,0,sizeof(OLED_GRAM));

	OLED_set_buff(0,0,hz_oled,0,2,2,sizeof(hz_oled)/sizeof(hz_oled[0]),sizeof(hz_oled[0])/sizeof(unsigned char),1,0);
	OLED_set_buff(32,0,yw_oled,0,11,2,sizeof(yw_oled)/sizeof(yw_oled[0]),sizeof(yw_oled[0])/sizeof(unsigned char),1,0);

	OLED_set_buff(0,16,yw_oled,11,8,2,sizeof(yw_oled)/sizeof(yw_oled[0]),sizeof(yw_oled[0])/sizeof(unsigned char),1,0);
	OLED_set_buff(72,16,hz_oled,2,3,2,sizeof(hz_oled)/sizeof(hz_oled[0]),sizeof(hz_oled[0])/sizeof(unsigned char),1,0);

	OLED_Refresh_t();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停止水平滚动

	Delay_Ms(8000);
	OLED_WR_Byte(0x2A,OLED_CMD); //左右水平滚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dummy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滚动起始页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滚动帧速
	OLED_WR_Byte(0x03,OLED_CMD); //滚动结束页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水平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启动滚动运动

5.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OLED_Init();
	printf( "OLED_Init\r\n");

	printf( "OLED to display!\r\n");
	OLED_Display();
	printf( "OLED display showing!\r\n");

  while(1);
}

三.编译烧录,检查显示效果

     程序驱动OLED静态显示与滚动现实两种模式。静态效果见下图,动态效果见附件

图1:oled静态显示

    oled动态显示效果见及模块资料见文末。

    至此,驱动oled 已达到预期效果。

oled_diaplay

0.91 UN-2832TSWEG02.pdf

oled模块资料

保持热爱

网友A:
这个OLED挺小的,楼主可以试一下硬件I2C,应该效果比这个还要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OLED挺小的,楼主可以试一下硬件I2C,应该效果比这个还要好。

哇,你这秒评呀。手头只有这么个oled 。两者效果差不多一样的。后面看情况再尝试下另一实现方案。

保持热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你这秒评呀。手头只有这么个oled 。两者效果差不多一样的。后面看情况再尝试下另一实现方案。

如果经常玩的话,可以搞个iic ,一个spi的,这样更加有得玩。

网友:
可以上传一下完整工程吗  求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