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MAIX BIT KIT上“九子贤棋”的核心逻辑

楼主:
正在调试“九子贤棋”的自动求解代码,发现有bug,修复后觉得有必要梳理一下规则的实现方法。这里贴一下lucky9starClass和调用求解方法的代码:

################################################################################
# lucky9starClass                                                              #
################################################################################

class lucky9starClass():
    def __init__(self):
        # 每条边上有哪些点
        self.edges=( (0,3,6,8),(0,2,5,7),(1,2,3,4),(1,5,9,8),(4,6,9,7) )
        # 点在哪条边上
        self.point_in_edges=[list() for _ in  range(10)]
        for i,edge in enumerate(self.edges):
            for j in edge:
                self.point_in_edges[j].append(i)
                #print(i,j,point_in_edges)
        self.point_in_edges=tuple([ tuple(x) for x  in  self.point_in_edges])
        # 每个点上是几号棋子(棋子1-10号)
        self.pieces=list(range(1,10+1))
        # 每个号的棋子在什么位置(0表示空棋子)
        #self.positions=[[]]+list(range(10)) # dict([[0,None]]+[[x,x-1] for x in range(1,10+1)])
        self.pieces,self.positions = self.init_pieces()
        self.game_point_id,self.game_piece_id=0,0
        self.game_state=0 # 0 游戏开始未持子;1持有一子
        print("init-1")

    # 初始化棋子
    def init_pieces(self):
        # 每个点上是几号棋子(棋子1-10号)
        v_pieces=list(range(1,10+1))
        # 每个号的棋子在什么位置(0表示空棋子)
        v_positions=[[]]+list(range(10)) # dict([[0,None]]+[[x,x-1] for x in range(1,10+1)])
        return (v_pieces,v_positions)

    # 测试某个点上的棋子是否可以移动目标点
    def test_move(self,v_pieces,v_positions,start_point,target_point):
        # 找到公共边
        #print('test_move:edges',edges,start_point,target_point)
        for e in self.edges:
            if start_point in e and target_point in e :
                i=e.index(start_point)
                j=e.index(target_point)
                # 起点有子、目标空,中间只隔1子
                if 0<=i<4 and 0<=j<4 and not v_pieces[target_point] and abs(i-j)==2 and v_pieces[e[(i+j)//2]]:
                    return e[(i+j)//2] # 返回需提子的点
        return False

    # 移走一颗棋子(可能因为要移动或是被跳过)
    def piece_pickup(self,v_pieces,v_positions,the_point):
        tmp_piece=v_pieces[the_point]
        v_positions[tmp_piece]=-1 # 不在棋盘上
        v_pieces[the_point]=0 # 此点无子
        return tmp_piece # 返回棋子号

    # 放下一颗棋子
    def piece_putdown(self,v_pieces,v_positions,the_piece,the_point):
        v_positions[the_piece]=the_point
        v_pieces[the_point]=the_piece

    # 移动一步
    def move_point_to_point(self,v_pieces,v_positions,start_point,target_point):
        i = self.test_move(v_pieces,v_positions,start_point,target_point)
        if i:
            p = self.piece_pickup(v_pieces,v_positions,start_point)
            self.piece_putdown(v_pieces,v_positions,p,target_point)
            return self.piece_pickup(v_pieces,v_positions,i)
        return None

    # 测试是否是开局状态(所有棋子都在)
    def test_is_game_start(self,v_pieces,v_positions):
        # 每一个位置上都有棋子
        return min(v_pieces)>0

    # 显示棋子位置
    '''
    2--3-4--5
      6   7
     /  a  \
    8       9
    '''
    def debug_out_pieces(self,v_pieces):
        print("~~~ Pieces BEGIN ~~~")
        print("    %d"%v_pieces[0])
        print("%d--%d--%d--%d"%(v_pieces[1],v_pieces[2],v_pieces[3],v_pieces[4]))
        print("  %d   %d"%(v_pieces[5],v_pieces[6]))
        print(" /  %d  \\"%v_pieces[9])
        print("%d       %d"%(v_pieces[7],v_pieces[8]))
        print("~~~ Pieces END ~~~")

    # 计算某个棋子可以移动的目标
    def get_piece_targets(self,v_pieces,v_positions,piece):
        print('get_piece_targets','-func-0')
        targets=[] # 可行目标点
        print('get_piece_targets','-func-1',piece,v_positions)
        position_point=v_positions[piece] # 求棋子位置
        # 对该位置对应的每一条边测试
        print('get_piece_targets','-func-2',position_point,self.point_in_edges)
        for edge_id in self.point_in_edges[position_point]:
            print('get_piece_targets','-func-3',edge_id,self.edges)
            edge=self.edges[edge_id]
            print('get_piece_targets','-func-4',position_point,edge)
            idx = edge.index(position_point) # 求棋子所在索引
            # 对棋子2个方向隔一个的索引
            print('get_piece_targets','-func-5',idx)
            for tmp_idx in ( idx-2,idx+2):
                # 如果该索引在合法范围内 且 目标点可以移动
                if 0<=tmp_idx<4 and self.test_move(v_pieces,v_positions,position_point,edge[tmp_idx] ):
                    print('get_piece_targets','-func-6',tmp_idx,edge)
                    targets.append(edge[tmp_idx]) # 增加目标点
        return targets

    # 计算是否棋盘上剩余的所有棋子都不可移动
    def test_all_piece_can_not_move(self,v_pieces,v_positions):
        # 是否存在某个棋子可以移动的目标点数大于0
        cnt=0
        for p in v_pieces:
            if p>0:
                cnt = cnt + len(self.get_piece_targets(v_pieces,v_positions,p))
        return 0==cnt

    # 计算棋盘上剩余的棋子数
    def count_exists_piece_num(self,v_pieces,v_positions):
        return len([ 1 for p in v_pieces if p>0 ])

    # random.shuffle
    def random_shuffle(self,v_list_in=[]):
        import random
        v_list_out=[]
        while len(v_list_in)>0:
            i=random.randint(1,len(v_list_in))-1
            v_list_out.append(v_list_in.pop(i))
        return v_list_out

    # 求解
    def solution(self,v_pieces,v_positions,steps=[],depth=0):
        import random
        print('__solution _depth:=',depth)
        if 10==self.count_exists_piece_num(v_pieces,v_positions):#刚开始
            #print("刚开始")
            for i_piece in (random.choice([1,2,5,8,9]),random.choice([3,4,6,7,10])):#(1,2):
                new_pieces,new_positions,new_steps=v_pieces[::],v_positions[::],steps[::]
                tmp_point = v_positions[i_piece]
                self.piece_pickup(new_pieces,new_positions,tmp_point )
                new_steps.append( (i_piece,tmp_point,tmp_point) )
                result = self.solution(new_pieces,new_positions,new_steps,depth+1)
                return result
        elif self.test_all_piece_can_not_move(v_pieces,v_positions):#无子可动
            #print("无子可动")
            if 1==self.count_exists_piece_num(v_pieces,v_positions):#成功解开
                print("成功解开",steps)
                return steps
            else:
                #print("失败",v_pieces,v_positions,steps)
                return False
        else:
            #print("求解中")
            success_flag = False
            tmp_list = list(range(1,10+1))
            #random.shuffle(tmp_list)
            tmp_list = self.random_shuffle( tmp_list )
            for i_piece in tmp_list:
                tmp_point = v_positions[i_piece]
                if tmp_point>=0 :#还在棋盘上
                    tgts = self.get_piece_targets(v_pieces,v_positions,i_piece)
                    for target_point in tgts:
                        new_pieces,new_positions,new_steps=v_pieces[::],v_positions[::],steps[::]
                        self.move_point_to_point(new_pieces,new_positions,tmp_point,target_point)
                        new_steps.append( (i_piece,tmp_point,target_point) )
                        result = self.solution(new_pieces,new_positions,new_steps,depth+1)
                        if result:
                            success_flag = result
                            return success_flag # 如果没有注释本行,那么一旦找到一个解,就会返回
            return success_flag

game = lucky9starClass()
tmp_pieces,tmp_positions=game.init_pieces()
r = game.solution(tmp_pieces,tmp_positions[::],[],0)
print(r)

大部分代码都有详细注释,解释下连夜搞好的solution方法:

1、如果棋盘上有10颗棋子,说明刚开始下棋,那么只要从10颗棋子里任意取走一颗就可以了。

2、如果棋盘上没有棋子可以移动,那么只要检查是已经解好了还是失败了就可以了。

3、剩下的就是正在游戏中的情况了。为了节约资源,用的是深度优先搜索,递归实现。就是依次选每一个能动的棋子走一步,再求解新的棋局。

网友:
正在调试“九子贤棋”的自动求解代码,发现有bug,修复后觉得有必要梳理一下规则的实现方法。

感谢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