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M32MP135F-DK测评】+重刷系统与点亮LED

楼主:
在拿到开发板后一直关注着硬件资源的使用及功能扩展问题,但直至连个LED灯都没有点亮,

为啥是这样呢?

经过反复地对比才发现,原来有DEMO的系统版本比较低,根本就来提供相应的使用要求。

无奈只好下决心将系统给更新一遍。

要刷新这款开发板与测评各种派还是有区别的,它们均是以镜像的方式来实现,各这款开发板则是以下载的方式来刷新系统。

于是先下载了对应的下载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并完成了软件的解压及安装。

在完成安装后,其界面如图1所示。

图1 软件界面

为了保证原系统可用,又重新购置一块16G的TF卡,以刷新系统。

随后又在网址:

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mp1starter.html#get-software

下载镜像压缩包,在解压后其目录为:

在一切就绪后,在左下角找到CN7的Type-C接口,它是由于烧录的需要与电脑连接;另外,还需连接好供电用CN12的的Type-C接口。

此外,最好也将 ST-Link接口连上,它可以观察烧录过程中的状态变化,否则因为安装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会使人产生下载失败的疑惑,有状态在变化就会放心许多。

在下载前,应将Boot开关全向open侧按下,以进入USB烧录模式。此外,千万别忘了将TF卡插入卡座,否则你把系统放啥地方呢?

这是打开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了,并为板卡上电及以用复位键进行一次复位。

此时在软件的界面右侧选取“USB”方式,即可看到“USB1”端口,见图2所示。

图2 设置USB模式

 然后点击“connect”以进行连接,在连接后则可在右下角看到板卡信息,见图3所示。

图3 完成连接

此时点击“open file”以选取下载目标,在图4中选取135型的即可。

图4 选取下载目标

完成选取后其状态如图5所示,此时需为其要指定Binaries path路径,见图6所示。

图5 完成选取

图6 指定路径

此时,终于可以按下“Download”键了,随后便是长长的等待,直到图7的出现。

图7 完成下载

在完成下载后,断去电源并将BOOT开关拨回状态以从TF卡启动。

出现上电后,点击一次复位键,系统就可以启动了。

由于是首一次启动,又是一次长长的等待,直至图10和图11的出现。

图8 启动中

图9 串口输出信息

图10 完成启动

图11 完成状态

至此,系统终于搞定了。那点亮LED的目标能实现吗?

先以指令gpiodetect查看GPIO资源,其内容如图11所示。

图12 查看GPIO资源

在以指令测试一下LD7能否点亮,在执行指令“gpioset -c  gpiochip9 14=1”

后,LD7终于点亮了!

图13 点亮LED

通过观察可知,这个指令似乎是调用了一个进程,而非是单纯的改变一下控制状态,因为它会进入一个不停的执行状态。

此外,还可以指令“gpioset -t 500ms -c  gpiochip9 14=active”以使LD7处于不停的闪烁状态。

有了这个基础,后续的目标就是掌握GPIO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硬件资源的自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