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4期】基础任务二:在开发板上运行WEB服务控制LED

楼主:
基础任务二:主控板建立TCPIP或UDP服务器,局域网PC使用TCPIP或UDP客户端进行连接并发送数据,主控板接收到数据后,送液晶屏显示(没有则通过串口打印显示);通过抓包软件抓取交互报文,展示并分析。(TCP和UDP二选一,或者全都操作)

在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4期】基础任务一加餐:使用mDNS服务向局域网发布自身IP地址 中,分享了mDNS服务的基本使用。

这篇分享,就在此基础上,来启动一个WWW服务,通过WWW服务,来时先LED的控制。WWW服务属于TCPIP服务,正好用于完成任务二。

一、代码编写

因为之前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基础网络配置的操作,所以这里,直接就上这个部分的代码。

以下代码为添加的代码:

// LED控制
int ledPin = LED_BUILTIN;

// 网络服务客户端
EthernetClient client;
bool haveClient = false;

// WWW服务
#define SERVER_PORT 80

// 有线网络服务
EthernetServer server(SERVER_PORT);

String HTTP_req;           // stores the HTTP request
boolean LED_status = LOW;  // state of LED, off by default

// switch LED and send back HTML for LED checkbox
void ProcessRequest(EthernetClient cl) {
  if (HTTP_req.indexOf("LED=on") > -1) {
    LED_status = HIGH;
  }

  if (HTTP_req.indexOf("LED=off") > -1) {
    LED_status = LOW;
  }

  if (HTTP_req.indexOf("LED=sw") > -1) {
    LED_status = !LED_status;
  }

  if (LED_status) {  // 点亮
    Serial.println("LED ON");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cl.println("ON");
  } else {  // 熄灭
    Serial.println("LED OFF");
    digitalWrite(ledPin, LOW);
    cl.println("OFF");
  }
}

void setup() {
  // 配置LED
  pinMode(ledP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在联网成功以后,添加如下的代码
  // 开启mDNS服务
  Serial.println("mdns Begin");
  mdns.begin(Ethernet.localIP(), "arduino_pico");
  Serial.println("addServiceRecord");

  // 注册www服务
  Serial.println("server_www Begin");
  server.begin();
  mdns.addServiceRecord("Arduino mDNS Webserver Example._http",
                        SERVER_PORT,
                        MDNSServiceTCP);
}

void loop() {
  // mDNS运行检查
  mdns.run();

  // 获取客户端连接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if (client) {
    // HTTP请求以空行结束检查
    bool current_line_is_blank = true;
    haveClient = false;

    while (client.connected()) {
      // 检查客户端是否存活
      if (client.available()) {
        // 检查是否连接开始
        if (!haveClient) {
          haveClient = true;
          Serial.print("client request, ip is ");
          Serial.println(client.remoteIP());
        }

        // 读取请求字符
        char c = client.read();
        HTTP_req += String(c);
        if (c == '\n' && current_line_is_blank) {
          // 返回
          client.println("HTTP/1.1 200 OK");
          client.println("Content-Type: text/html");
          client.println();

          client.println("Hello from a mDNS-enabled web-server running ");
          client.println("on your W5500_Evb_Pico board!");
          client.println("");
          client.print("Your ip is ");
          client.println(client.remoteIP());
          client.println("");
          client.print("Set LED ");

          // 处理请求
          ProcessRequest(client);

          // 处理结束
          haveClient = false;
          Serial.print(HTTP_req);
          HTTP_req = "";
          break;
        }
        if (c == '\n') {
          // 换行
          current_line_is_blank = true;
        } else if (c != '\r') {
          // 非换行字符读取
          current_line_is_blank = false;
        }
      }
    }
    // 等待信息输出
    delay(1);

    // 结束连接
    client.stop();
    Serial.println("client disconnected");
  }
}

上述代码中,使用 EthernetServer 开启了一个80端口的TCPIP服务,并使用 mdns.addServiceRecord()来向mDNS中注册这个服务。

然后,在loop()中,检查是否有客户端连接,如果有连接,则读取数据,并检查一遍执行LED控制。

控制LED的参数,通过WWW请求的网址中来传送:

  • ?LED=on:点亮LED
  • ?LED=off:熄灭LED

  • ?LED=sw:切换LED

上述代码编译下载后,运行结果如下:

二、电脑请求

在电脑上,使用mDNS本地名称,分别访问如下的网站:

得到的结果,分别如下:

1. 点亮LED:

开发板输出:

2. 熄灭:

开发板输出如下:

3. 切换:

开发板输出如下:

同时,请求时,查看开发板,板载LED将会随着请求而点亮、熄灭、切换。

三、总结

这篇分享,结合mDNS服务,来发布WWW服务,从而使得在其他设备上,通过mDNS名称即可访问开发板上的服务,非常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