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测评 ⑨GPIO输入

楼主:
        按照之前的测评计划,还差一篇人机交互相关功能测评(按键、显示屏、触摸等),因为触摸和显示屏的功能是原厂直接做好了的,并且在之前的GTK相关文章中也使用了显示屏和触摸,那么我就写一下按键吧,其本质也就是GPIO输入。

        之前写过一篇关于 GPIO输出的,就是点灯,今天来做一下GPIO INPUT的试验。

        因为之前点灯时已经发现开发板上的用户按键已经被占用,那我就使用一下CN8这一大堆的GPIO

通过文档可以查询到全部引脚的说明,如下图所示
使用在点灯中用过的gpioinfo指令,和表格对应,看那个GPIO没有被使用。我这边随便找了一个PB1,对应就是gpiochip1的line 1

接下来就是基于之前的点灯代码,改成GPIO input的代码,代码如下

#include <errn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linux/gp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gpiohandle_request req;
	struct gpiohandle_data data;
	char chrdev_name[20];
	int fd, ret;

	strcpy(chrdev_name, "/dev/gpiochip1");

	/* 打开GPIO设备 */
	fd = open(chrdev_name, 0);
	if (fd == -1)
	{
		ret = -errno;
		fprintf(stderr, "Failed to open %s\n", chrdev_name);

		return ret;
	}

	/* 设置使用的几号GPIO,和输入输出模式等 */
	req.lineoffsets[0] = 1;//1号,与之前的gpiochip1组合,即表示PB1
	req.flags = GPIOHANDLE_REQUEST_INPUT;//输入模式
	req.lines = 1; // 只请求一个线路的句柄
    req.consumer_label[0] = '\0'; // 不需要为读取设置任何标签或默认值

	/* 获取GPIO的输入句柄 */
	ret = ioctl(fd, GPIO_GET_LINEHANDLE_IOCTL, &req);
	/* 如果获取失败 */
	if (ret == -1)
	{
		ret = -errno;
		fprintf(stderr, "Failed to issue GET LINEHANDLE IOCTL (%d)\n",
			ret);
	}
	/* 已经获取到/获取失败句柄,关闭文件描述符 */
	if (close(fd) == -1)
	{
		perror("Failed to close GPIO character device file");
	}

	/* 定时1s查询GPIO状态并打印 */
	while(1)
	{
		/* 获取GPIO状态 */
		ret = ioctl(req.fd, GPIOHANDLE_GET_LINE_VALUES_IOCTL, &data);
		/* 如果获取失败 */
		if (ret == -1)
		{
			ret = -errno;
			fprintf(stderr, "Failed to issue %s (%d)\n",
					"GPIOHANDLE_GET_LINE_VALUES_IOCTL", ret);
		}
		else
		{
			/* 打印获取到的GPIO电平 */
			printf("value: %d\n", data.values[0]); // 打印读取到的GPIO值(0或1)
		}
		/* delay 1S */
		sleep(1);
	}

	/*  释放GPIO句柄文件描述符 */
	ret = close(req.fd);
	if (ret == -1)
	{
		perror("Failed to close GPIO LINEHANDLE device file");
		ret = -errno;
	}
	return ret;
}

配套的makefile文件如下

PROG = gpioInput
SRCS = gpioInput.c
OBJS = $(SRCS:.c=.o)

CLEANFILES = $(PROG)

# Add / change option in CFLAGS if needed
# CFLAGS += <new option>

$(PROG):  $(OBJS)
	$(CC) $(CFLAGS) -o $(PROG) $(OBJS)

.c.o:
	$(CC) $(CFLAGS) -c $< -o $@

all: $(PROG)

clean:
	rm -f $(CLEANFILES) $(patsubst %.c,%.o, $(SRCS)) *~

这个代码实现的功能就是,初始化PB1为输入模式,然后每隔1S打印GPIO的电平状态

如何编译代码和运行,我就不赘述了,和之前的操作一致

使用杜邦线给GPIO一个低电平(连接GND)或一个高电平(连接3.3V),即可在打印中看到GPIO读取的电平状态,代码运行效果如下

WeChat_2024011421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