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测评】+打通WIFI及GPIO使用之路

楼主:
在更新系统及点亮LED灯之后,本以为就可以顺利地开始用GPIO来控制外设或进行功能扩展了,没想到还是无法进行。

于是便更新了包信息,又搜索了一下有关的GPIO包,却连个影子也没寻见。

这才意识到,莫非是因为没联网的关系而导致的无法下载更新数据。

于是便开始了导通WIFI通讯的过程,其过程基本如下:

先以 “ifconfig -a”指令查看了网络接口,其中wifi的网络接口对应的是wlan0,有图1可知它没有具体的IP地址。

图1 查看网络接口信息

于是使用指令为它虚设了一个IP地址,见图2所示。

图2 完成IP地址设置

随后以命令“ iw dev wlan0 scan |grep SSID ”,查看了周边WIFI的SSID,见图3所示,说明它可以查看到自家的WIFI。

图3  SSID信息

于是切换到“/lib/systemd/network/ ” 文件夹,用模板“51-wireless.network.sample”复制了一个新文件命名为“51-wireless.network”, 其原模板的内容见图5所示。

图4 复制模板文件

图5 模板内容

随后是一系列的操作以设置WIFI的SSID和密码,见图6所示。

图6 设置SSID和密码

再按图7所示来启用所做的配置,

图7 启用无线的配置

为验证设置是否有效,可按图8所示加以验证,说明设置有效。

图8设置验证

至此,为更新和下载的WIFI之路就打通了。

接下来就是为了使用GPIO资源而进行的安装,其过程如下:

先使用命令“apt-cache search . | grep gpio” 来搜索GPIO包,由图9可知包里有python3-gpiod。

图9 搜索GPIO包

但通过指令“apt-cache policy python3-gpiod” ,却发现它并没有安装,见图10所示。

图10 状态信息

那就只好用指令“apt-get install python3-gpiod”来安装了,其安装过程如图11所示。

图11 完成安装

在安装后,是否就可以使用GPIO资源呢?

经图12的测试,说明安装成功。

图12 安装成功

随后,使用VI编辑器建立一个名为led.py的文件,其内容见图13所示。

图13 程序文件内容

经程序运行,LD7指示灯终于所示起来,说明程序有效!

在GPIO资源使用之路上,再次向前又迈进了一步。

网友A:
打通wifi,那就是打通了任督二脉,李大佬,功能大增,用这神板,练就神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通wifi,那就是打通了任督二脉,李大佬,功能大增,用这神板,练就神功!

嗨,前面走了不少弯路呀!

网友:
博主,Led.py这么写有问题吗:?

import gpiod,time
from gpiod.line import Direction,Value
LINE=14
with gpiod.request_lines(
    "/dev/gpiochip9",
    consumer="blink-example",
    config={
        LINE:gpiod.LineSettings(
          direction=Direction.OUTPUT,output_value=Value.Active
        )
    },)as request:
    while True:
        request.set_value(LINE,Value.ACTIVE)
        time.sleep(1)
        request.set_value(LINE,Value.INACTIVE)
        time.sleep(1)

网友:
楼主的分享十分有用,先收藏起来,慢慢学习,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