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加简单PMIC搭建上电时序控制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
最近在做FPGA的项目,需要对上电时序做一个控制,但是由于成本问题没有选择可以带时序控制与编程的PMIC,用了一个四路集成buck且带使能引脚的EA3059。这个东西带四个使能脚分别控制四路电源的使能。我打算在上电时直接打开一路输出电源,剩下三路输出采用3个电压比较器来依次控制使能。比较器我选的型号是推挽输出的COS3201TR。我想问下大伙这样的方案实际上可不可行呢?

网友:
比较器的工作频率都不是很高,通常快速的比较器也就是200Mhz左右,你这个要求的频率如果高就不好说了。但是理论上是可行地

网友:
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要注意电路可靠性,时序控制,信号稳定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