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无人玩具车协同跟踪》-遥控器,修车

楼主:
上回书说到,我淘来的遥控手柄翻了大车,卖家也是巨好心,又给了我一个。

这个着实让我感觉美滋滋

要是我修好这个,再拿到另一个。岂不是我就有两个了。这也太刚好了,有两个车,两块板子,外加两个手柄。

但是这个飞线着实不好修啊。

【多图预警】

先看一下断在哪里,红线就是本应该连着的,但是拆封后就是断了的。哎呀呀这个品控。

肯定要把这个液晶屏幕拆开,要不然暴露不出来排线的铜皮。

此时大家应该看到了,现在是放大很多倍的显微镜拍出来的图片。

我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二者焊接住即可。

于是开始用小刀刮排线胶层,一点点的刮,生怕把铜皮搞坏了。

图片有点反光其实焊接住了,然后我真的得意忘形了

没有加固就去插到主板上,亮了一会就又黑了。

一碰就断说明焊接不好。

试了几次铜皮有点卷了,长度不够拉锡好难。我果断选择了plan B

直接把背光拆了下来,然后看了走线,LED的正负极,直接走飞线连到我的供电线上。

其实有个万用表方便得多,但是公司办公室的被别人拿走了,只能肉眼看了。

找了两根杜邦线剪开后的那种铜丝,超级细的那种。

为了隔开一个走正,一个走背面。焊盘这么丑是因为太小了。我根本就是轻点一下的那种。

还好之前练就的无敌瞎焊功力没有忘。

话说坛友们,这种超细的排线你们焊接过吗

我觉得好难欸。

  手柄好了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哈哈哈。

仔细看右下角的黑色静电胶带被我烫的卷起来了。

网友:
有幸焊过,最后焊的能用,但是过程一塌糊涂。

网友:
版主大佬,你的动手能力,那是全网第一名。恭喜又学到新技术!

网友:
补一个图和小插曲

本来呢焊着焊着就烫缩了,两边有点对不上了,而且太太太小了。

赶着手生的不行。

就想用一根细细细丝两边搭一下,但是烙铁一碰就跑了,试了几次总是不行就烦了,就

采取帖子里的大飞线了。

网友:
再再再补一个

大家千万要记得脆弱的地方要补胶

大家千万要记得脆弱的地方要补胶

大家千万要记得脆弱的地方要补胶

外面的飞线线头也要记得剪掉哈。